[問題求助] 求MSI B150M PRO-VDH (MS-7982) 主板點位圖

楼主(2023-09-25):
求MSI B150M PRO-VDH 主板點位圖
版號是MS-7982 VER1.1,

同事的主機板,換電源時,
疑似螺絲起子敲到主板,
目前開機 逼逼逼3聲,主板上DRAM的LED亮起,
無法亮屏,請求點位圖協助,
謝謝,

网友:
1.1
MS-7982 Rev 1.1 Boardview MSI.zip (1.1 MB, 下載次數: 26)
2.1
MSI B150M PRO-VDH MS-7982 Rev2.1.pdf (1.5 MB, 下載次數: 28)
2.1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神速回覆,
萬分感謝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的點位圖協助,已順利完修,

主板型號:MSI B150M PRO-VDH (MS-7982)
症狀:同事的主機板,
  換電源時,疑似螺絲起子敲到主板,
  開機 逼逼逼3聲,主板上DRAM的LED亮起,無法亮屏,

1.拆機,
--

2.放大鏡下發現異狀,
--

3.2N7002DW-D碎了一角,(據他描述,換電源時,卡到GTX1060顯卡,
一陣手忙腳亂,不確定敲到甚麼東西)

--
4.點位圖,元件編號Q15,

--
5.Q15受3VSB和PCH_PWORK控制,最後送出SMBDATA_DDR至記憶體,
Q15損壞,合理解釋DRAM的LED故障燈亮起,

--
6.料板拆一顆換上,焊歪,但確認腳位有確實接上,

--
7.順利亮機,傍晚已去同事家裝機完成,
他兒子可以繼續AI大業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的點位圖協助,已順利完修,

主板型號:MSI B150M PRO-VDH (MS-7982)

恭喜J大完修!

這種六條腿的不容易定位,會跑來跑去。

我會先用烙鐵固定一隻腳,再用熱風槍處理....不過,這位置『好窄』用熱風槍可能就不切實際了。

要手焊也蠻辛苦的,要一直喬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J大完修!

這種六條腿的不容易定位,會跑來跑去。

本來也想用熱風槍,
可是又怕吹融顯卡和記憶體插槽,
會越修越大條 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來也想用熱風槍,
可是又怕吹融顯卡和記憶體插槽,
會越修越大條 XD

下次找張報廢板測試看看,多貼幾層防焊膠帶,可能比較不會太嚴重。

之前看過旁邊同事常常這樣作勞作,避免意外發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次找張報廢板測試看看,多貼幾層防焊膠帶,可能比較不會太嚴重。

之前看過旁邊同事常常這樣作勞作,避 ...

好主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來也想用熱風槍,
可是又怕吹融顯卡和記憶體插槽,
會越修越大條 XD

小弟也出過這種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