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漫步者Edifier TWS NB2 pro藍牙耳機電池更換問題

楼主(2023-09-26):
耳機突然左邊無法與設備連線,也無法充電。從耳機的控制app裡看,左邊顯示離線。拆開後測量,電池完全沒電,看起來是電池壞掉了。

目前手上這個還沒有完全把電池拆下來,但根據網路上其他拆解的資料,這顆電池看起來很大可能是M1154S3,鋼殼可充電鋰電池。電池看起來有焊接鎳片,並且電路板焊在一起。

想請教各位,這種情況,電池能否妥善拆解下來?如果可以,怎麼操作比較好?如果買到新的電池,就只是一顆電池,沒有鎳片,如需要自行焊接,是否一定需要點焊機才能處理?有沒有其他方法?

耳機拆解圖

耳機拆解

耳機拆解

网友A:
買一副新的比較快

有點焊好的,不過型號到底是哪一個

我看這篇是 TWS NB2 沒有 PRO,型號M1254S2

B- 是靠在電池上面直接焊錫,B+是點焊鎳片遶過來焊上

下面圖二電池有一個B-焊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一副新的比較快

有點焊好的,不過型號到底是哪一個

感謝楊大俠!

後來先接了一個3.7v的鋰電池測試,發現也還是不行,看來不只是電池的問題,其他部分也有問題。還真是買個新的比較快。

网友(2023-11-01):
換完電池,可能要先充一下電,讓電路通一下電,才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