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F80S 可充電不開機求助

楼主(2023-09-26):
這是女王疫情期間視訊會議用的,放了半年沒開機,上星期上電後開不了機

插電後電池可充電(電池早就掛了,娤電池為了平穩放置),按開機鍵毫無動作,燈號不亮風扇不轉也沒逼聲

換過記憶體,CMOS電池,電池有裝沒裝結果都一樣

裝電池插電可充電,電池旁充電回路微溫

開機鍵有3V,按下變0V,不是換開關會好

EC(ITE8752)旁電容有3V

南橋旁大電感有5V

推測開機訊號送不出EC,可是EC旁沒排阻,不能盲換,小弟沒招了

小弟手上只有電路圖沒有點位圖,ASUS又超級不在電路板註明零件編號

請問前輩
1.小弟應該查EC有無訊號出來還是重燒BIOS
2.EC是否需要燒資料
3.如何判定EC是否需更換
4.重燒BIOS是讀出原IC資料再燒回去,還是要燒網上抓的新資料
5.MAC IP重燒BIOS后是否還在

网友:
點位圖
ASUS F80S-rev1.1_boardview.rar (638.87 KB, 下載次數: 17)

楼主:
多謝獅子魚大,小弟晚上繼續奮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謝獅子魚大,小弟晚上繼續奮鬥

放久不開機就把記憶體座清潔一下如果CPU可以拆下來座子也清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久不開機就把記憶體座清潔一下如果CPU可以拆下來座子也清潔一下

多謝獅子魚大指導,小弟下班就來試試

楼主:
清過記憶體插座,症狀依舊,CPU插座用吹汽球吹過也是一樣

依時序圖11 PM_PWRBTN#按下開機鍵應該會有高跳低

PM_PWRBTN#不論有按沒按都是3.3V

12 PM_SUSC#也沒有POWER IC回傳的高跳低,都是0V

請問前輩接下來建議的方向

楼主:
請問各位前輩,EC跟南橋的復位訊號高低跳變輸出是IC內的程式控制還是電路控制

如果是電路控制,是否代表小弟的ITE8752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前輩,EC跟南橋的復位訊號高低跳變輸出是IC內的程式控制還是電路控制

如果是電路控制,是否代表小 ...

這個機器的南橋和EC的晶振都容易壞 可從這先檢查看看
再來就是先刷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機器的南橋和EC的晶振都容易壞 可從這先檢查看看
再來就是先刷BIOS

多謝獅子魚大,小弟晚上試試,還好32.768Khz可以用ZT109電錶的頻率功能測

网友B:
檢查這顆晶振是否有振盪.如果沒示波器或無法確定.可以將晶振周先清潔乾淨.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這顆晶振是否有振盪.如果沒示波器或無法確定.可以將晶振周先清潔乾淨.再試試

多謝獅子魚大,小弟晚上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獅子魚大,小弟晚上試試

是chiyimonitor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獅子魚大,小弟晚上試試

修到有點頭暈了.我能理解.祝順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過記憶體插座,症狀依舊,CPU插座用吹汽球吹過也是一樣

依時序圖11 PM_PWRBTN#按下開機鍵應該會有高跳低 ...

"清過記憶體插座,症狀依舊,CPU插座用吹汽球吹過也是一樣"

要用電子接點清潔劑or洗板水(異丙醇)去噴,
再用吹球or吹風機吹乾,
(有時候,記憶體插槽要搭配牙刷去刷)

只用氣球吹,是沒用的!

楼主:
多謝各位前輩指導

由點位圖EC EC_XOUT跟EC_XIN量

都是32.7KHZ

南北橋、EC、CPU壓住按開機鍵一樣沒反應

看來要燒BIOS了

請問是網路抓的這個直接燒就好
ASUS F80S-4P090_2197 Rev 2.0.rar (538.97 KB, 下載次數: 2)

還是要修改,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謝各位前輩指導

由點位圖EC EC_XOUT跟EC_XIN量

BIOS官網就有可以直接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官網就有可以直接燒

多謝指導,請問MAC IP重燒BIOS后是否還在,雖然小弟有線網卡幾乎沒在用

還有官網抓的

副檔名.220要改成.bin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指導,請問MAC IP重燒BIOS后是否還在,雖然小弟有線網卡幾乎沒在用

還有官網抓的

你軟體抓的到應該就能直接燒 不行就改.BIN在燒
網卡我不清楚抓不到再用BT這套程式寫進去

网友:
感謝分享,正好會用到

楼主:
趁連假來燒BIOS

原機FLASH IC,就在EC旁

風槍拆下後先備份原BIOS,再燒官網抓的

焊回去

症狀依舊,看來問題在EC,這台小弟算放棄了,因為IT8752這棵IC不好找,萬一後端還有問題,成本上划不來

這台就給小弟另一台ASUS F81S作備份零件,多謝各位前輩指導

楼主(2023-10-31):
前天想最後一拼,測EC UP/DOWN訊號,上電後開機了

開機黑底白字顯示SIS191-XXXXX,表示有燒錄成功

昨天再試又開不了機了,症狀跟原來一樣除電池充電燈外全無反應,風扇硬碟都不轉

請問各位前輩,這樣平時完全裝死,又偶爾一次能開機還能檢查哪裡,謝謝

因為偶爾一次能開機,小弟現在也不敢亂拆零件怕擴大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天想最後一拼,測EC UP/DOWN訊號,上電後開機了

EC 加熱或回焊
3V 5V 濾波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 加熱或回焊
3V 5V 濾波電容

謝謝獅子魚大指導,小弟再努力看看

网友:
買個示波器吧

网友:
我也看到一個類似的案例

楼主:
偶爾能開機時畫面

找台石頭牌筆電開機時

BIOS應該有燒進去,但是往往斷電後再開又不能開機了,也是除電池充電燈外啥反應都沒
不開機時EC用手壓住還是不開機

檢查電路板這裡怪怪的

查線是40V 0.5A蕭基特二極體,板上量雙向不導通,應該不是不開機原因

晚上繼續量各3V 5V電壓

楼主:
請問EC回焊建議用熱風槍還是烙鐵,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EC回焊建議用熱風槍還是烙鐵,謝謝

用熱風槍是比較快 用烙鐵看功夫因為很多腳又很密

黑色塑膠下面要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熱風槍是比較快 用烙鐵看功夫因為很多腳又很密

黑色塑膠下面要檢查 ...

多謝獅子魚大指導,晚上繼續奮鬥

楼主:
小弟情況應該不至於要用到示波器

1.目前偏向開機中途有訊號發不出導致不開機,先以電壓訊號作判定
2.如果是邏輯訊號問題,示波器能顯示小弟眼睛應該也跟不上變化

楼主:
EC VSUS_ON 12V OK

EC EC_RST# 3.3V OK

+5V OK

從EC Pull-Up/Down查線

EC A20GATE 無訊號

EC CPU_PWRGD# 無訊號 0V

EC PMTHERM# 無訊號 0V

EC TP_CLK 無訊號

EC VSUS_GD 無訊號

無訊號是按下開機鍵也沒有電壓,有井號的應該會有3.3V

看來問題不小

网友A:
PWR_SW# 這個訊號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R_SW# 這個訊號正常嗎

3.3V  按下開機鍵會變0V,應該OK

楼主:
想賭一下,紅圈裡R3005,R3006,C3014,C3015掛了導致無訊號

結果原廠這幾顆完全沒裝,板上是空焊點,希望破滅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賭一下,紅圈裡R3005,R3006,C3014,C3015掛了導致無訊號

華碩電路圖@的地方就是沒裝元件

楼主:
這是以前抓的教材

F80S的方塊圖

對照下少了時鐘IC,是否整合進EC了

网友C:
還是要買個示波器,看不見的東西太多了

買個簡易的示波器就能很大的幫助維修

用烙鐵的不是新手就是頂級高手,但是選用熱風槍的基本都是老手

用烙鐵焊接EC對技術要求較高

可以找個廢掉的板子練習一下,能用烙鐵焊接好的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還是要買個示波器,看不見的東西太多了

買個簡易的示波器就能很大的幫助維修

這是第3次了,以後發帖需要審核。

楼主:
目前最新進度,一樣偶爾能開機,常常不開機,不開機時除充電燈外完全沒反應

可開機時觸控板無反應,風扇狂轉不會隨CPU溫度調整,RTC電池無反應,換新電池一樣開機顯示CMOS battery low,BIOS恢復基本設定

由方塊圖跟電路圖看,EC應該內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最新進度,一樣偶爾能開機,常常不開機,不開機時除充電燈外完全沒反應

可開機時觸控板無反應,風扇 ...

CMOS battery low
那就照電路圖追一下RTC相關線路零件是否變質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 battery low
那就照電路圖追一下RTC相關線路零件是否變質

多謝前輩提醒,小弟再對線路看看

華碩的線路真是難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前輩提醒,小弟再對線路看看

華碩的線路真是難對

配合點位圖很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