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吹風機 EH-NA99 負離子發射器 失效

楼主(2023-09-26):
各位好
請問國際牌吹風機的負離子發射器 都失效沒有亮
負離子頭已經清潔過了 正常在暗處是會亮的
應該更換哪個零件或往哪邊檢查謝謝

网友:
負離子輸出是第4張照片3條線用熱縮套管包在一起那個,如果高壓是好的你去摸一定觸電。
至於亮燈是什麼從照片也無從判別,看有沒有拆過的會員知道。

貼圖儘量以4:3貼圖,就像第2張圖那樣。

网友:
我也有一隻這個

网友A:
國際牌負離子吹風機,我有一支初階便宜版,EH-NE14-P。
只有配置一個負離子發射器,沒有燈光。
我是用精密生化偵感器,鼻子,聞的。
聞得到負離子氣味,就放心用吧。

网友:
或許那個藍色燈光只是讓你看到負離子在運作的指示燈
只是光衰了
因為剛剛小弟谷哥了中文百科負離子吹風機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國際牌負離子吹風機,我有一支初階便宜版,EH-NE14-P。
只有配置一個負離子發射器,沒有燈光。
我是用精密 ...

我也有一台跟你一樣的
他在暗處確實看的到藍光

网友:
應該只有中間那個點會有紫色的光
他是國際的nanoe電極發出的光
YT nanoe影片
左右是負離子 至於負離子產生會不會有光芒我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