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改裝一個可充電的LED 贈品

楼主(2023-09-26):
這個LED 贈品原本是使用3個4號電池,也使用過充電式的電池,但是總是要用才發現沒電,一直換電池也很兇本,剛好手上有MAXELL 鋰電池,就想塞一個進去。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471-1-1.html

▼這個MAXELL 鋰電池就剛好比原本放電池的槽大一些些塞不進去,沒辦法只能挖空兩側,像狗啃的......

▼這個LED 燈裡面有個電路板,IC 編號沒印,由一個開關控制1檔全亮,2檔半亮,3檔閃爍,再按一次就關機。
為鋰電池加個保護板,並把原來接電池的線改接到保護板上。

▼電池用焊的就可以了。

▼接好如下。

▼試機成功。

▼為什麼要弄這個LED?因為不用時就放在輪椅上,要用時它下方有兩個強磁可吸的很牢固,每當晚上回家我都是把它吸在輪椅旁邊打開閃爍檔位提醒來車注意。

大家有沒有覺得少了什麼?對啦!那日後要怎麼充電?我看了看找不到空間裝充電板,包括想裝個插座都沒有合適的地方,這時肚子餓了,我看我先回家覓食,等明天再來動腦筋,搞不好肚子飽了明天就想到方法了。

网友A:
贈品ㄟ
搶頭香
敲碗排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贈品ㄟ
搶頭香
敲碗排隊

話說幾年前你曾經給我一個裝在腳踏車上的LED 燈,它也是裝乾電池,不過在輪椅上找不到適合的地點裝,最後真的裝上我的腳踏車,不過我不可能晚上騎腳踏車,過一陣子又拆下來,這下忘了放在那裡了。

网友B:
我倒喜歡串TP4056,
然後改一個5.5*2.1的座,
孔又好開充電又無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倒喜歡串TP4056,
然後改一個5.5*2.1的座,
孔又好開充電又無腦.

已經沒地方裝了。

网友:
修一下因該就有空間了吧

网友:
裝個 小太陽能板 上去.....

----  引述 WISH 大 原文
" 大家有沒有覺得少了什麼?對啦!那日後要怎麼充電?我看了看找不到空間裝充電板,包括想裝個插座都沒有合適的地方,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喜歡串TP4056,
然後改一個5.5*2.1的座,
孔又好開充電又無腦.

請問 是否可以改成
智慧手錶  or  蘋果筆電 Magsafe 那種磁吸式充電方式 ?
就不用用到 DC 充電插頭了....

网友:
看錯需求了,當我沒回覆

网友A:
ㄚ你不是有3D列印的好朋友
可以請他幫你在燈座與燈殼中間
設計加高一圈空間(只是大哥常常殺機用牛刀就是了)

楼主:
找到一包很小的DC 插座,想到是去年grefoom 拿來的。

▼圓孔是3.5mm,內針是1.1mm。

如果搭配這個插座使用,最好一端是插頭,另一端是標準的USB公頭比較合適,我應該沒有這種線才對。

這個插座也會拿到福利品區贈送。

※以前連這種插座都是銅製品,再看看現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ㄚ你不是有3D列印的好朋友
可以請他幫你在燈座與燈殼中間
設計加高一圈空間(只是大哥常常殺機用牛刀就是了 ...

下圖紅圈處就是接LED 燈板的接點,就算可以在中間加高,接著就有接點高度的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圖紅圈處就是接LED 燈板的接點,就算可以在中間加高,接著就有接點高度的問題了。

可以考慮4056外掛

4056外掛

4056外掛

楼主:
接成外掛不是不行,但是得找個很扁的插頭人像你貼的這個CCFL插座都太厚。

网友:
原電路板與電池之間還有空間 切割後有機會塞TP4056 充電模組

移植USB座至此  原電路板鑽孔綁銅線焊接

龜派中人一定 眉頭打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圖紅圈處就是接LED 燈板的接點,就算可以在中間加高,接著就有接點高度的問題了。

送你的自行車登在這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