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C紅白機 開機異常

楼主(2023-09-27):
前輩們 你好
FC紅白機 蝦皮買回約1個月有餘,不過問題不斷
1.先是手把線路斷線,我已找元件更換完成。(後續再補上維修資料)
2.再來是主機開機後,遊戲啟動不了=.="
跟孩子的快樂時光,也隨即中斷...
為了可以再跟孩子一起pk玩遊戲,
請教前輩們,我可以嘗試由那些地方檢測問題點

=====以下開始敘述狀況=====
FC紅白機_主機狀態

FC紅白機_異常

FC紅白機_異常

FC紅白機_插卡_多次重覆插拔開機有機會能夠正常

不過...
FC紅白機_不插卡_多次重開機_依舊啟動不了

FC紅白機_拆機

FC紅白機_拆機

FC紅白機_拆機

FC紅白機_拆機

FC紅白機_拆機

FC紅白機_拆機

FC紅白機_拆機

FC紅白機_拆機

感恩前輩的費心指導
=============================
我有在板上爬文有看到相關遊戲機,我是不是先比照辦理,先把電容(100uf)換掉呢?

經典紅白機電視遊樂器,搖桿無反應,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515-1-1.html

無線互動遊戲機 SL-50G2 不開機 維修
https://bbs.pigoo.com/thread-64813-1-1.html

网友A:
查一下供應的電源是否穩定,以前是有一顆7805來供應,後來越做越省,竟然是透過ZD穩壓,現在不得而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供應的電源是否穩定,以前是有一顆7805來供應,後來越做越省,竟然是透過ZD穩壓,現在不得而知。

好的,我確認電源穩定性

補充內容 (2023-9-28 11:51 AM):
已確認過變壓器電源為DC5V
只是外殼有看到使用DC9V 0.5A 的字眼
不知道是否有影響

因為畢竟也玩了1個月了

補充內容 (2023-9-28 11:52 AM):
圖片我再補充在正文中...

网友B:
人民幣80, 馬上買新的, 小孩立馬繼續可以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確認電源穩定性

你這張照片中,為什麼PCB看來非常油亮?
充滿助焊劑的感覺? 是有自己補焊過嗎?

建議用洗板水(異丙醇) or 接點清潔劑,
用牙刷全部刷一次,吹風機吹乾,
再重新上電測試,

搞不好是助焊劑造成漏電干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這張照片中,為什麼PCB看來非常油亮?
充滿助焊劑的感覺? 是有自己補焊過嗎?

對的,
整片板子上面都有白色的一層(=>這就是助焊劑嗎?)

我把機台拆開就這樣了
所以,有可能廠家做工不確實
沒有做清潔

我在嘗試jacson99 大所建議的
做板子的清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民幣80, 馬上買新的, 小孩立馬繼續可以玩

努力發掘問題點
追求解決問題點
無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的,
整片板子上面都有白色的一層(=>這就是助焊劑嗎?)

冷焊/脫焊?

冷焊/脫焊?

冷焊/脫焊?

楼主:
可能是脫焊
我有撿到一小坨的焊錫(象鼻屎大小)
我後續把板子先做清潔=>然後再做補焊動作

只是..這部分因為是AV端子,影像聲音輸出的功能部份
是不是也不應該影響到主機開不起來的狀況

頂多是主機開起來,畫面不正常或是聲音不正常

我也只是推測...^^

网友:
會不會是大顆記憶體脫焊,連帶讀不到作業系統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確認電源穩定性

正統紅白機電源是內負外正,
這台也要確認一下喔.

网友D:
金手指插座是否有接觸不良或短路?
看照片有些 pin 彎曲角度不同.
開機用的小電容器或是石英晶體 Y1 與 C2/C3/R4 檢查一下

(心裏謎之音: 升級玩超任聲音和畫面都好很多 )

楼主:
依據 ㄚ三哥 指導 確認電源穩定性

量測到的變壓器電源穩定為DC5V

另外發現外殼標示電源為9V 0.5A (詢問:若送此規格電壓,可行嗎?)
不知這是否有其影響

网友E:
引用 楼主:
依據 ㄚ三哥 指導 確認電源穩定性

量測到的變壓器電源穩定為DC5V

上賣家網頁看或直接問賣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賣家網頁看或直接問賣家

好勒,收到

网友:
你有沒有可調電供?輸入電壓調到5.5V再輸入紅白機(注意正負極)。在試看看。

如果沒有可調電供,找一顆7805,(看到7805字體,接腳向下,左邊腳是輸入,中間是接地,右邊腳是輸出)輸入電壓大於7V,中間腳接地先經過一顆整流二極體,注意電流方向,輸出腳就可以得到5.5V的電壓)

輸入7V輸出5.4V

輸入9V輸出5.5V

注意二極體方向,接錯了輸出等於輸入電壓

這張圖片請自行旋轉180度觀看,明明已經轉了,傳上去卻還是原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手指插座是否有接觸不良或短路?
看照片有些 pin 彎曲角度不同.
開機用的小電容器或是石英晶體 Y1 與 C2/C ...

看照片有些 pin 彎曲角度不同.
  =>是的,機子來就是如此,我推斷可能不是每個pin都有用到。
開機用的小電容器或是石英晶體 Y1 與 C2/C3/R4 檢查一下
  =>所以這區塊是開機的迴路,也因為這片板有問題,才導致於開機不起來嗎?
這片板子是主因?

网友:
看描述有可能內建FLASH遊戲(S29GL256P10)虛焊或損壞(外接卡可正常執行)可以把PIN再重焊一次,要確實檢查有無PIN腳連錫再送電。

外接卡插拔幾次偶爾可以正常,像是金手指接觸問題,插槽可以用針稍微挑一下。不過也太爛了吧!才一個月就已經凹凹凸凸。

也有可能電源不穩,換5V1A試試。

网友F:
9v 0.5a有試過可以用嗎?

网友:
..多次重覆插拔開機有機會能夠正常...

懷疑是RESET重置電路故障
可以試試 將石英晶體 兩腳 各拉引線出來
原該是 MCU 的Xtal in 這隻腳 不過如此目視條件是無法做到
就用 兩腳各拉引線 全試試  出線的另一端 撥皮露一段銅導線即可

在開機花屏 情況下  手指碰觸 露銅線段 ( 兩線 個別試試   !!!絕對不可短接!!!)
( 熟練的不拉線  而是直接拿導體 碰觸石英晶體 腳 )

上述做法 是  用人體靜電 經由導線碰觸導入石英晶體腳
有很多MCU 在這情況下  被干擾  MCU 會重置RESET

若有能力找到重置電路 就直接檢查  不必如前述繞著彎路

网友G:
無尾熊大如果無法修復,小弟用這台偽PS2跟你換紅白機主機本體?如果不想交換這台還是提供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無尾熊大如果無法修復,小弟用這台偽PS2跟你換紅白機主機本體?如果不想交換這台還是提供給你!

bluse大
我們可以互相交流^^
不過,我沒有PS2的相關配件

紅白機的手把,也可以適用PS2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手指插座是否有接觸不良或短路?
看照片有些 pin 彎曲角度不同.
開機用的小電容器或是石英晶體 Y1 與 C2/C ...

這台紅白機
還可以升級??
怎麼升級呢?

楼主:
雖然照片看起來有脫焊的狀況
不過..實際電表測試
信號都有導通

楼主:
引用 楼主:
對的,
整片板子上面都有白色的一層(=>這就是助焊劑嗎?)

依大大指導,
將電路板清潔

清潔過後晾乾,在送電測試
=>多次插拔卡片,依舊能開機
=>內建遊戲,則不能開機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台紅白機
還可以升級??
怎麼升級呢?

有興趣自付運費我寄一台超任給你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興趣自付運費我寄一台超任給你 :)

好唷
承蒙oldhan大大的厚愛
該如何寄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9v 0.5a有試過可以用嗎?

目前正在詢問賣家
還沒得到回覆
待收到消息後,再上來報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唷
承蒙oldhan大大的厚愛
該如何寄送呢?

超商店到店自付 $60,
請收訊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bluse大
我們可以互相交流^^
不過,我沒有PS2的相關配件

抱歉沒看清楚插卡還可以玩,這台是紅白機造型是PS2沒內建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賣家網頁看或直接問賣家

詢問賣家所得到的回覆

告知賣家,機子開不了機&會有花頻狀況

賣家回復如下,說有可能是AV端子的問題

不過..依目前對於電源所測得狀況
據觀察,電源還蠻穩定的
我再測試測試

楼主:
FC紅白機_連假_晚上下班_孩子說遊戲機壞了,連插卡都不能玩了

拆機確認,發現一個pin針脫落

是卡夾曹內的pin

依據版上大大的建言,推估不能開機,是否都是這基板的問題點呢?

拆機先確認電壓狀況

發現這兩個電容很可疑(在版上爬文的機板問題點,似乎大部分都來自於電容)

量測到電容的電壓時,覺得問題點似乎抓到了(電容拆下後再量測電容量,發現電容也算正常在100uF左右)

拆下電容更換新品

送電後,發現排線也有斷線狀況

排除"排線的問題後",送電量測電壓狀況

=.="遺憾....狀況還是一樣無法開機

疑問:基板量測過程,這三點看似應該短路,但是並沒有

我也懷疑是不是石英震盪有問題

不過...我網路上查 型號 X21.47727 ( X2147727 )
我都查不到相關的型號資料

我目前又卡關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FC紅白機_連假_晚上下班_孩子說遊戲機壞了,連插卡都不能玩了

電容更換前後的數據

電容更換前

電容更換後

网友G:
感覺要來包乖乖!{n_111:}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覺要來包乖乖!

若餵牠吃乖乖
他能乖乖
我是不介意喂他的
噗....

楼主:
想在網上找尋相關的電路圖面
看能否從中找到開不了機的問題點
也才知道,目前我手中這台叫 " 牛屎機 "。噗~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0659395
https://blog.csdn.net/dire_777/article/details/131108997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更換前後的數據

電容更換前

斷腳的地方

拆卡帶看對應斷PIN腳是否有使用?

這種PIN腳可以解焊之後往上推出,找根沒有用的代換。

再來這種幾乎都是數位訊號,量電壓其實意義不大!

導通不導通還比較實在些。

楼主:
排線部份除了維修一條斷線之外
又發現另一條也斷線,一樣再把它修補好

依目前狀況來看
此機無法開機,似乎是晶片所導致

這下,沒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