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LM317 LM337 以為學會了做恆流源

楼主(2023-09-28):
以前實驗過 LM317 做個100mA 的簡單恆流源, 算是成功的
後來有特殊需要, 想用 LM337 來做同樣的事情, 結果初步實驗, 不如預期, 兩顆電池8.4V, 電流居然變低了, 4V也沒成功, 搞不清楚狀況只有束之高閣, 一直學不會.

電路圖長這樣, LM317的已經應用實證過沒問題, LM337實驗沒有成功, 所以不敢應用.

參考來源, 有人說HI-FI都用
https://www.google.com/search?cl ... ent_Sources_101.pdf

補充內容 (2023-10-14 03:30 PM):
倚重大神得指點後, 老實按照人家設計的, LM337 加上嗑墊容 Cs, 果然成了
實驗結果: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7917&pid=985226

网友A:
LM317 /LM337 這正負兩兄弟好久長不見了。

网友:
你這個問題,讓我想起多年前,
混用78xx系列(正電壓)與79xx系列(負電壓)狀況.
當你需要12V跟5V時,手邊有7805, 沒有7812(有7912)

那7912能不能"反接"當正電壓使用, 一開始實驗12V
答案是可以的.(只有單一的IC 7912)

但再接上7805(正電壓系列)時,就有問題...

至於原因與理由 也沒太多想(也說不出來),
反正,該正就正 該負就負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17 /LM337 這正負兩兄弟好久長不見了。

難道是少苛墊容

网友B:
LM337 dropout 電壓比 317 較高,
注意是否在臨界點工作,
題外話 LM337 少用又貴,
試這電路的用意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37 dropout 電壓比 317 較高,
注意是否在臨界點工作,
題外話 LM337 少用又 ...

學習設計, 求知, 非為斗米

楼主:
倚重大神得指點後, 老實按照人家設計的, LM337 加上嗑墊容 Cs, 果然成了
4V / 8V 輸入都很好, 恆流接近 125mA, 12V 就下滑了120mA, 不明白原因, 可能是 1/4W 的 10 ohm 電阻熱了很多的影響
電路圖給他更新筆記一番

實驗的數據

网友C(2023-11-03):
直接買恆流源模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買恆流源模塊就好了

當然可以買個現成的就行
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是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倚重大神得指點後, 老實按照人家設計的, LM337 加上嗑墊容 Cs, 果然成了
4V / 8V 輸入都很好, 恆流接近 125 ...

這種問題應該是仿真軟體解不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