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沉水馬達跟電瓶充電器的升降壓

楼主(2023-09-29):
[求助]直流沉水馬達跟電瓶充電器的升降壓

●在淘寶買了一組12V直流潛水泵(台灣稱沉水馬達),給我老母去菜地使用,沒電後只要提著電瓶盒回家充電就好。
如下圖,水泵+充電器+電瓶12V 20AH(超6KG)+電瓶盒子+水帶30米 = 13公斤,一整組連海快運費約NT$2800

▼水泵

●到貨後發現買的12V水泵變成24V的,但電瓶還是12V,然後充電器輸入:220V

如下圖:24V的水泵,充電器輸入:220V
▼24V水泵
▼24V的
▼充電器
▼充電器規格

●如要使用這24V水泵,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再串個12V 20AH電瓶變成24V,但問題是這樣電瓶整體重量會大於12KG
,我老母不可能提著12KG去菜園使用

問題來了,請教如何 升壓 或是 降壓:

Q1 : 這24V水泵如果要使用,我能想到可能的方法
a1-1 : 加個12V電瓶串聯成24V。因重量問題,已排除
a1-2 : 把24V的水泵改成12V的。.....不過我不會,有高手會嗎?
a1-3 : 加個升壓板把電瓶12V升壓到24V。我看水泵銘牌寫400W,大功率升壓板好像也要台幣500以上,而且還有發熱跟轉換效率問題,有人使用過嗎?

Q2 : 充電器輸入220V,要能給12V電瓶充電
a2-1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重買一個110V充電器,200-300元解決;或是改家裡220V插座來接這變壓器。但我想這裏很多電子電工的高手,應有別的想法。
a2-2 :把充電器改成110V輸入。我不會,有高手會嗎?
a2-3 :買個110V升壓器220V給充電器使用。 這升壓器我查了好像不便宜...

●各位,以上問題我經過2天思考已經解決了,那就是--------重買一個12V水泵跟一個寬電壓110V-240V充電器。簡單明瞭吧!
不過,我還是想知道版上的高手遇到這種事,如何利用知識跟技術來解決?馬達重繞?改機板?...希望不吝賜教。說不一定還可整出一個備品來~

●PS.淘寶上買這水泵一整組,就是錯誤,因為電瓶就超6公斤,而且台灣電瓶不貴,12V 22AH台灣網拍賣1000元上下而已。
所以只要買水泵跟配件,千萬不要加電瓶

▼充電器內部01
▼充電器內部02
▼充電器內部03
▼充電器內部04
▼充電器內部05
▼充電器內部06
▼充電器內部07
▼充電器內部08

网友A:
1. 先用12V電池 送電給24V沉水馬達看能不能出水  能照用  不能再想辦法
2. 你那12V20AH充電器 應該是寬電壓的 用 AC 110V 去充電池 量電池端就知道能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先用12V電池 送電給24V沉水馬達看能不能出水  能照用  不能再想辦法
2. 你那12V20AH充電器 應該是寬電壓 ...

感謝建議,
1.到貨時水泵我有接12V運行,馬達會轉但很緩慢無力,我以為電瓶問題但一量還有12.8V,後來看銘牌才看到24V...拍照問賣家,賣家說他寄錯了,有運費險可以寄回換貨。但運費險可不包台灣這段阿,等於沒有。

2.充電器有拿電錶量電壓,是13~14V,照理應是可充。壞在我問賣家,他斬釘截鐵跟我說:不可以,災損要自己負責。然後我不死心去問這充電器廠家(好像叫東升)的旗艦店,也是說不行...所以我才又花了RMB$25買了個寬電壓12V 5A充電器,不過還沒到貨,大陸放長假。

网友B:
賣家說他寄錯了
就直接"退貨"

网友C:
a2-2 :把充電器改成110V輸入。我不會,有高手會嗎?
a2-3 :買個110V升壓器220V給充電器使用。 這升壓器我查了好像不便宜...

高手就便宜不貴!?  買升壓器吧 !!

网友D:
充電器220V,用110推得動,就可以用,我的電動自行車也是用東升的,4-5年了。補充;很多人說原廠說不行,之後用了全沒問題。

网友E:
賣方問題就直接"退貨",
比較不會有其他問題.
請賣方想辦法.

老母使用的物品要簡單化.

网友F:
我的話24V直接改來用

楼主:
今天問了以前同事如何24V馬達改成12V,
他是說要馬達重新繞線,因為現在都是工廠自動機械繞線,
人工繞線只有在馬達維修工廠有在做,以前高雄拆船業發達時很多這種小工廠,但都是維修大馬達...

我再問他有沒可能馬達裡有機板控制電壓、轉速...他說有,不過那種更貴,便宜的馬達就是純粹輸入電壓-馬達轉,沒有其他電子控制。

簡而言之---不要花大錢修小東西。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賣方問題就直接"退貨",
比較不會有其他問題.
請賣方想辦法.

連充電器都拆了,還能退嗎

网友H:
1 那個原來買的充電器從電路板看來應該是可以給寬電壓輸入的

2 考慮重量問題,買兩個12V電瓶容量較小的電池 12Ah or 10Ah 串聯成24V, 未來如買12V水泵也可拆回單顆或並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賣家說他寄錯了
就直接"退貨"

原本是這樣想的,不過溝通後老闆還不錯,就互相退一步便宜賣個12V空機給我。

引用 网友C:
高手就便宜不貴!?  買升壓器吧 !!

升壓器有在考慮

引用 网友D:
充電器220V,用110推得動,就可以用,我的電動自行車也是用東升的,4-5年了。補充;很多人說原廠說不行,之 ...

會充電得比較慢嗎?等我寬電壓充電器來了,我比較看看

引用 网友E:
賣方問題就直接"退貨",
比較不會有其他問題.
請賣方想辦法.

原本是這樣想的,不過溝通後老闆還不錯,就互相退一步便宜賣個12V空機給我。

引用 网友F:
我的話24V直接改來用

自己繞線?我有發一個影片在10樓,我看了我只能說....毫無頭緒

引用 网友G:
連充電器都拆了,還能退嗎

充電器鎖螺絲的,不是超音波接合,很好拆,只是他螺絲是Y字型,我是用小的一字起子暴力拆

感謝各位回應~~~

楼主:
引用 网友H:
1 那個原來買的充電器從電路板看來應該是可以給寬電壓輸入的

2 考慮重量問題,買兩個12V電瓶容量較小的電 ...

1.起初我也是這樣想,但賣家跟廠商都說不是,後來想想充電器價格比較便宜就買了一個...算我認了
2.賣家是說這種水泵啟動需要有12AH以上的電瓶才帶的動。而且又有重量考慮,所以我才會買一顆12V 20AH的。
電壓再上去的水泵,比如48V,60V...應就不能考慮鉛酸電池了。
我還想組個鐵鋰試試,點焊機都買了,買了才發現,大容量的都鎖螺絲,用不到點焊機....

▼超級電容點焊機01
▼超級電容點焊機02

网友I:
12V 240W 揚程7m,也就是說額定電流20A
電瓶容量20A,應該只能用1小時。
所以ㄍㄨㄤˇ ㄍㄠˋ  不實,或數據有錯誤。

他給你的是24V 400W 揚程14m
重點在於14m
直流馬達一般來說轉速與電壓成正比
所以用12V如果會轉
建議實際放於水中試試
有可能揚程也有5m以上
種菜應該夠用

充電器輸出如有13~14V
接上電瓶,如果電瓶電壓有比未接前高
那就代表能充電,應該是屬於定電壓充電型

祝好運

网友J:
引用 楼主:
1.起初我也是這樣想,但賣家跟廠商都說不是,後來想想充電器價格比較便宜就買了一個...算我認了
2.賣家 ...

關於淘寶退貨問題,一般都是用自己指定的轉運倉收貨轉運,

不論是海運或空運,這種模式下退貨便要買家自己承擔過海的運費,

的確划不來.

若是選用的是淘寶結帳時淘寶網頁提供的轉運倉,便可原路退回,買方就不須承擔退貨過海的運費,

前提是旺旺的對談要提交淘寶官方核對,也要賣方同意退貨, 但通常賣方遇到這種情況,

因賣方要承擔退貨過海運費,通常會擺爛,所以必須先對,談留下證明是賣方發錯,才找淘寶官方仲裁,

只是這過程會轉好幾個窗口,才會轉到處理境外退貨的部門,因為一般都是處理他們國內的窗口先接案處理,

寄錯給我物品的那次, 其實錯的我也勉強能用,我算客氣叫他退我10%金額補償,我還是要重買一次對的物品,

我也理解他們利潤不夠承擔過海運費,再加上左邊過來運費低,右邊過去運費變很高,差很多的.

賣方是有承認寄錯,但不願補償10%,因為我不是用官方提供的轉運,

我也不願負擔退貨過海運費,所以只好就申訴了.

過了幾天淘寶官方打到我的手機,告訴我證據完整,申訴通過,

看我是沒糾紛紀錄的老帳號,官方先全額退款給我,後續官方再跟賣家處理.

我說那誰來寄回退貨,官方說不用寄回,可直接丟棄.

然後就告訴我該用官方提供的轉運的事........

就是我前面說的那流程,以上交流,供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I:
12V 240W 揚程7m,也就是說額定電流20A
電瓶容量20A,應該只能用1小時。
所以ㄍㄨㄤˇ ㄍㄠˋ  不實,或數 ...
所以用12V如果會轉
建議實際放於水中試試
有可能揚程也有5m以上
種菜應該夠用

買之前有諮詢過老闆,他是說:【亲,您购买的是1寸12V20A套餐,这款水泵平地抽水55米左右(不含高度或者斜坡抽水)每加一米高度抽水,平地抽水减少9米,电瓶续航2—3小时左右】

因我媽菜地是30米斜坡,所以揚程會減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關於淘寶退貨問題,一般都是用自己指定的轉運倉收貨轉運,

不論是海運或空運,這種模式下退貨便要買家自己 ...

嘿~整個過程我覺得就一個字:磨。我可能搞不定~
我淘寶買東西頂多就缺件,或物品損壞,都小東西,大部分老闆都很阿莎力,給照片就申請退款,然後就過了。

有遇過一次買個電子產品,然後不能用,問老闆出貨有檢查嗎?他說有,我說那到我手怎不能用?反正不給退款,
我是懶得爭那台幣幾百塊,就直接給差評,貼照片。我頂多就這樣吧~
後來有天想再去回評,靠~店都倒了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