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A1629貓眼管, 想要把輸出電壓變成動態

楼主(2023-09-29):
大家好

我有一個無聊的裝飾小品, RCA1629貓眼管, 等同6E5C, 目前我是用分壓電路手動調亮度
但我想要變成能像光敏電阻, 當光線亮的時候, 輸出電壓可以達 220v 左右, 當光線最暗時輸出 152v

我使用光敏阻不管是串或並在33k, 好像都不能達到效果, 我猜應該是對地的100k沒有跟著變動的緣故

我使用的光敏電阻是 5528, 我想光敏電阻可能要換成5506或5516

我本來異想天開想要用調光器, 但初步發現, 應該是無法代用, 所以想請問各位先進
有什麼電路或是要如何修改紅框內的分壓電路, 可以達到以光線明暗調整輸出電壓?

補充內容 (2023-10-2 12:02 AM):
http://www.r-type.org/pdfs/1629.pdf

网友A:
參考收音機就可以呀 電平指示燈就是依調諧感度看貓眼開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收音機就可以呀 電平指示燈就是依調諧感度看貓眼開合

您好, 閉合我沒問題, 現在是希望亮度的電壓能依光線明暗調整, 光線越亮, Target 腳位的電壓也會變高

网友B:
電流被 Plate & Target 吃掉了,
應該加一個緩衝 TR/FET,
之前貼給你的 Mosfet Voltage Regul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流被 Plate & Target 吃掉了,
應該加一個緩衝 TR/FET,
之前貼給你的 Mosfet  ...

看起來真的是不能偷懶, 零件是不能省了
請教一下, 圖面是固定電壓, 若想改成用光敏電阻控制輸出電壓要怎麼改裝?

网友C:
光線強弱變化的範圍很大,陽光比室內LED燈泡強幾十倍或百倍,你想要偵測陽光或是室內燈光的強弱,電阻分壓的阻值不一樣,因為陽光強弱變化跟燈光強弱變化的CDS阻值變化範圍不一樣,你不可能用一種分壓電阻的阻值,同時想偵測陽光及室內燈泡光的強弱,就像用三用電表量電壓,不可能不切換電表的檔位,量各種電壓,比如只切到1000V這一檔位,同時量低壓0~10V及高壓0~1000V,低壓0~10V的指針刻度會看不清楚,這樣講不曉得能否理解,一般真空管接收機,貓眼的第3腳柵極應該是接負壓,接收機的接收選台調諧有調準電台,訊號強接收機撿波後的AGC負電壓高(貓眼的第3腳接這裡),訊號強AGC負壓高降低接收真空管增益,貓眼的角度就閉合,負壓約0~ˋˋ40V伏特,就能控制貓眼閉合或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線強弱變化的範圍很大,陽光比室內LED燈泡強幾十倍或百倍,你想要偵測陽光或是室內燈光的強弱,電阻分壓 ...

原則上是偵測室內光線, 的確是涵蓋了陽光和室內燈的開燈及關燈的光線偵測
但我把光線偵測的電路想得太簡單了, 謝謝您的解說

网友C:
線路不需要複雜,CDS控制訊號,要用負電壓輸入到6E5C柵極(第5腳) ,網路找不到 RCA1629特性資料,有找到6E5C,柵極0~-8V就能控制6E5C貓眼的閉合或開,先用三用表量一下CDS電阻 (室內燈泡亮時CDS電阻的電阻值),半固定電阻就用ˋ這一電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線路不需要複雜,CDS控制訊號,要用負電壓輸入到6E5C柵極(第5腳) ,網路找不到 RCA1629特性資料,有找到6E5 ...

您好, 我要的是 RCA1629 第 4腳 (6E5C 第6腳) 250V 變成 150V ~ 200V (180v) 之間變動, 以獲得亮度變化,
而不是開合

不知道是不是我誤解, 第4 腳  target (6E5C, 第 5 腳) 電壓越高, 管子越亮, 壽命越短

1629 DATASHEET

网友C:
我誤會貓眼是要控制閉合,6E5C的第5腳柵極(grid)用負電壓0~-8V控制閉合  誤會版主的意思了,貓眼控制亮暗,光敏電阻你應該找暗阻幾MΩ,稍微暗時電阻就變化夠大,才足夠降220V的電壓,光敏電阻5506 (亮阻2-8KΩ 暗阻0.2MΩ)還不夠大,要極暗時才能0.2MΩ不夠靈敏,像光敏電阻GL3547-2,暗阻可以達到10M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誤會貓眼是要控制閉合,6E5C的第5腳柵極(grid)用負電壓0~-8V控制閉合  誤會版主的意思了,貓眼控制亮暗, ...

照目前我試出來的R1=33k, R2=100k值, 調整亮度的 RV是使用 100K , 此時可以符合亮度調整, 所以才會想到將 RV 換成光敏電阻, 因為手上剛好有 5528, 測試以後, 並不理想, 查了資料表才會選 5506 和 5516

所以我的想法是在亮的時候維持 <=50K, 暗的時候是在 100K, 這樣的話 R1, R2 就不用更動, 但是要夠靈敏
說不定要用到兩顆光敏電阻才能做得比好

我再看一下規格資料, 想想要怎麼替換, 謝謝您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