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Asus GTX1050Ti 4G 沒有記憶體電壓

楼主(2023-09-30):
大家好, 想請教這張卡黑屏, 用內顯gpuz 時唔有顯示顯憾體資訊.  之後用電錶測量後面點位, 發現其他都有, 唯獨MEM沒有.  我已上機測量相關位置電壓, 請教是那裡出問題呢?

顯示卡前

顯示卡前

現在量到的電壓

現在量到的電壓

网友:
找出顯存供電IC datasheet,找出是否符合工作條件VCC、EN。

网友A:
掉件部份的話看樣子掉的是FB反饋線路,建議不要在上電了
掉落的是3.65Ko 0402 電阻,一定要補上,不然顯存主控是不會工作的喔!!
而且掉FB線路相關都很危險,建議確認補件都補齊在上電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件部份的話看樣子掉的是FB反饋線路,建議不要在上電了
掉落的是3.65Ko 0402 電阻,一定要補上,不然顯 ...

那麼應該補什麼電阻呢?  可以用拆件嗎?  還是大小差不多就可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麼應該補什麼電阻呢?  可以用拆件嗎?  還是大小差不多就可以呢?

3.65Ko 誤差的話 +- 0.05 ~ +-0.1
誤差太大的話,可能會出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5Ko 誤差的話 +- 0.05 ~ +-0.1
誤差太大的話,可能會出事喔

已經超過能力範圍, 卡要報費了. 謝謝師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超過能力範圍, 卡要報費了. 謝謝師兄

不用報廢,網拍賣掉多少可回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用報廢,刊登在"好康報報"送給有能力處理的或是想要練功的。

我看了這位之前發帖 提到[來自香港]  所以物品送台灣應該是不劃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這位之前發帖 提到[來自香港]  所以物品送台灣應該是不劃算

感謝Simon大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超過能力範圍, 卡要報費了. 謝謝師兄

你可以把手邊料版列出來看看,可以大致上幫你找找看差不多組值的電阻

网友D:
ASUS 1050ti的電路圖,請用BoardView開啟,我不確定是否是你那張版子的

CG210PL_1.01(60YV0AA0-VG0B01).fz.zip

49.44 KB, 下載次數: 20

ASUS 1050 ti 電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這位之前發帖 提到[來自香港]  所以物品送台灣應該是不劃算

師兄你真心水清.

楼主:
引用 网友D:
ASUS 1050ti的電路圖,請用BoardView開啟,我不確定是否是你那張版子的

是這份了.  大部份相似, 可以如何入手呢?  我見掉了那粒是MLCC 1UF/16V(0603)X7R 10%, 是粒電容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這份了.  大部份相似, 可以如何入手呢?  我見掉了那粒是MLCC 1UF/16V(0603)X7R 10%, 是粒電容嗎? ...

圖紙你要往右邊旋轉90度,才會正確看出顯存PWM的真正方向...你看見的電容他是VCC濾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這份了.  大部份相似, 可以如何入手呢?  我見掉了那粒是MLCC 1UF/16V(0603)X7R 10%, 是粒電容嗎? ...

我不太清楚,硬體的部分我也還在學習中,我只是比較會找點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紙你要往右邊旋轉90度,才會正確看出顯存PWM的真正方向...你看見的電容他是VCC濾波 ...

找到粒, 但芝麻甘細, 真係銲唔到.  要找人吹先得.

网友:
我都有一塊一樣, 又係無MEM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