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先進請益一下關於電表的問題

楼主(2023-09-30):
硬體維修是我的興趣,最近覺得自己本身的工具有點不夠用,
因為我本身目前使用的還是高職生常出現的機種,
像HA-370,DMM-93B,DE-200A,這幾款應該都算是入門款,
想問一下各位先進關於電表的選擇,這幾天看下來,Fluke,眾儀,勝利,
這三家的電錶好像使用的人比較多,能否有人可以推薦一下,
預算大概一千上下到兩千左右的機種,帶電容測量,還是有其他電表可以推薦的

网友A:
日本sanwa也是很好的選擇
我們公司都改用sanwa電表
學姐也有在販售

网友:
我會推Fluke,買的時候荷包很痛,用得時候很爽。

好過買得時候沒特別感覺,到最後才知道無法達到自己想要的標準。

勝利很多對岸up主會使用這家的。

网友:
4位半的表一般都不會太差,用於電子硬維修一定足夠,
就看自己喜歡那台就選那台囉!

另測電容建議可以用晶體管測試儀便宜好用,會比三用表測出來的更有參考價值。

网友B:
我覺得[維修興趣]條件下,如果已有基礎型機種,
那你加購一個  [電晶體測試儀]  就很厲害了
除了 以下連結  網拍也有很多... 不到$500--
LCD大屏 圖形顯示 電阻 電感測量 電晶體測試儀 電容ESR儀表
https://bbs.pigoo.com/thread-67145-1-1.html

當然如果  手上的已經快解體  當我沒提過
新機 建議挑自動檔  避免檔位錯誤   省去頻繁換檔

兩千左右的投資   我會選 二手示波器   (玩到某種程度才需要)
$2000  RIGOL 普源 DS1052E 數位示波器 雙通道50M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32493997227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sanwa也是很好的選擇
我們公司都改用sanwa電表
學姐也有在販售

我發文的時候沒把sanwa列上去是因為,在我維修查資料的過程,我比較少見此品牌,
論壇上雖然也看到討論文章,給我的感覺,好像是偏高階的產品,
所以我才沒把他列到我的考慮名單裡面,不過昨天發文後,我也有去看一下學姊的賣場,
有看到那台SANWA CD800a,也算是列入考慮的選項之一了

楼主:
抱歉,我比較少發文,不知道除非有人直接回覆我的文章,論壇那邊才會有通知,
所以到剛剛才知道有人回了,感謝各位的經驗分享,
會想換電表主要是因為現在越來越多電子產品都越來越精密,然後自己也想整理一下空間,
搞個維修用的桌子,所以才會想考慮換一台精密度好一點的電表,也是滿足一下自己,
正所謂人菜沒關係,裝備擺出來還是要有點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維修興趣]條件下,如果已有基礎型機種,
那你加購一個  [電晶體測試儀]  就很厲害了
除了 以下 ...

晶體管測試儀我前陣子有入手一台,會想要電表還帶電容量測功能,
是因為目前維修用的桌子不夠大,擺上要維修的物件,然後烙鐵,在放上一個電表,空間就差不多剛好滿,
示波器其實我也很哈,雖然對我目前的維修還是用不太到,不過是示波器耶!!
要不是我沒空間可以擺,我也是很想買一台回來擺著,用不用都好,看著心情就好!

网友C:
我是建議你指針型的電表,也需要買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建議你指針型的電表,也需要買一個。

指針的電表我有三個,指針的在某些電路上會比電子錶好用,也比較靈敏
當初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我同學問過我們老師,為什麼電子科用電子表,
我們電機的只能拿這種傻傻的指針電表,老師就說了很多指針電表對電子錶有什麼優點跟缺點,
說我們學電機的,用指針電表會比較好用

网友D:
不知cooljc大说的不够用是什么。如果只是量个电压,不求精准的,真没必要再花钱。除非您也是工具控。说俺吧,电表买这买那,结果平时多用的就那角落里的炮灰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指針的電表我有三個,指針的在某些電路上會比電子錶好用,也比較靈敏
當初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我同學問過 ...

小弟我就是用勝利數位電錶搭天宇47型指針表.
查配電箱短路跟漏電用指針錶直覺多了,
再搭個數位鉤表就能抓九成了,
主要就一般小家電跟辨公室的故障排除,
站上前輩電子專業的,
除了拿準確度夠的表之外,
零件特性跟規格書也是熟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cooljc大说的不够用是什么。如果只是量个电压,不求精准的,真没必要再花钱。除非您也是工具控。说俺吧 ...

我目前使用的電錶

對於基本的維修夠用,如果是要在玩比較精密的電路上,
可能還差了點,尤其那台AUTO檔的,可以用,就是檢測速度有點感人。
所以才會想換好一點的電表,尤其在現在這種電路設計都走向越來越精密的情況下,
我是評估該換台好一點的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弟我就是用勝利數位電錶搭天宇47型指針表.
查配電箱短路跟漏電用指針錶直覺多了,
再搭個數位鉤表就能抓 ...

是呀,用途不同,工具也不同,
只是現在很多家電產品,都開始走向微電腦控制,
是該讓自己的設備升級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目前使用的電錶

個人認為您所欠缺的工具不是精密的電表,應該是示波器,
若空間不足無法擺放桌上型示波器,掌上型示波器也是不錯的選擇。

网友G:
我會建議,手持式示波器萬用表,目前較佳的有兩款
一款是漢泰一款是眾儀
我自己是買漢泰的,當時眾儀還沒出
一般測量都是夠用的,
若只考慮電表,我會先推FLUKE 15B+ ,這款穩定好用,我有一台,價格是你的預算再多一點點

後面你會越買越多表,越買越精細,所以你只要考慮是不是一次到位,就不會一直想換更好的表

我就是看到就想買,現在全部各式不同功能,連桌用表及示波器算一算,有20多種表了,
其中萬用表就佔一半多

网友H:
2千出頭的話可以看一下UNI-T UT61E+
我看我同事用這台,查到的相關測試結果似乎不差.

网友I:
其實....我買那麼多貴到爆的電表~是為了錢~
外出維修機台一次收費都是以萬元計費~
掏出sanwa pc-720m,hioki 4282,fluke 287...
客人給錢會比較甘願....
這幾台真的貴到炸....好用也是無庸置疑的~
我一次到位~省了不少錢~
儀具除了精度~穩定度與數值再現性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會建議,手持式示波器萬用表,目前較佳的有兩款
一款是漢泰一款是眾儀
我自己是買漢泰的,當時眾儀還沒出 ...

示波器目前應該還夠用,前陣子有買了一台晶體管測試儀,有帶示波器功能,
我知道數位電路(電子電路)電子示波器是很重要的檢測工具,只是知道自己還沒玩到那個地步。

至於電錶的話,手上用的大多都是附近學生畢業後覺得用不到,被我收編,
算是有跟到時代的進步,能用,但是不夠好用,能用,好用,專業用,這還是有差別的不是嗎?

你說到了我所想的點,那就是電表一次到位,但儀器這種東西,沒入手都不知道好不好用,
我也只能發文請求有經驗的人提供我一些寶貴的經驗,不過我也清楚儀器這種東西,是坑!!
有時候看著看著就會有衝動,口袋不深自然慾望就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實....我買那麼多貴到爆的電表~是為了錢~
外出維修機台一次收費都是以萬元計費~
掏出sanwa pc-720m,hioki ...

您那是工作需求,還有專業需求,不太能跟我這種小打小鬧的做比較

工作用的話,用好的儀器展現出來的是一種態度,跟專業度的表現(個人認為),
需求不同自然預算上也會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個人認為您所欠缺的工具不是精密的電表,應該是示波器,
若空間不足無法擺放桌上型示波器,掌上型示波器 ...

掌上型的是有一台可用的,接下來還是要等自己有把工作檯搞出來,
才會用臺桌上型的示波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2千出頭的話可以看一下UNI-T UT61E+
我看我同事用這台,查到的相關測試結果似乎不差. ...

謝謝您提供的資訊,UNI-T這牌子我有印象,只是比較少看到,
所以印象並不是很深刻,當初列表的時候一時沒想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提供的資訊,UNI-T這牌子我有印象,只是比較少看到,
所以印象並不是很深刻,當初列表的時候一時沒 ...

優立德  UT-71C 我也有一台,這台當初我買4K多,屬高精度表,不錯用

不過通病再用了數年後也出現了,還好能用自改的辦法解決

网友H:
如果是會應用在比較高壓(例如插座的交流電),建議考慮使用大廠牌過安規的款式(像Fluke產品介紹會提到CAT III 600V ).對於使用者會比較安全.
有些電錶測試影片會打高壓進去,可以看到轉盤那區有跳電的現象,這種就比較不會推薦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會應用在比較高壓(例如插座的交流電),建議考慮使用大廠牌過安規的款式(像Fluke產品介紹會提到CAT III ...

感謝提供資訊,這點我沒注意過,原來還有這種安全考量

网友J:
老頭子出來講兩句好了
如果是"興趣"那你那幾台電表就應該就夠用了,會覺得不夠用是那裡不夠用?可以提出來討論看看。
歐美日的電表最低階一台都要上千元以上,能夠選擇的不多,大廠的產品該考慮的細節都會考量過了。
大陸的就不一樣了,上千元就能買到精度不錯的電表了,重點是你相信嗎?
說過很多次了,賣電表的人不會告訴你它的電路板是幾層板?銅箔有多厚?鍍金有多厚?電阻是誰家的?誤差是多少?一對測試棒搞不好就要上千元,裡面的兩個保險絲是一個300元的還是一個3元的..........。
大廠的電表用了幾年還在用,大陸的電表玩一玩我就送人。

1,000~2,000元內的電表不用太糾結,正常使用下你可能也感覺不出來有什麼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頭子出來講兩句好了
如果是"興趣"那你那幾台電表就應該就夠用了,會覺得不夠用是那裡不夠用?可以提出來 ...

抱歉,這兩天有點事情,今天才回覆,
想換電表這個念頭已經很久了,只是之前都會想說手頭上的還能用那就用著吧,
我目前的數位電表,應該說能用,不過多少都有點小毛病,
像DMM-93B那台的轉盤就接觸不良,有時候轉到檔位沒作用,要左右轉一下才會正常,
通常發現了清一下,又可以正常一段時間,
DE-200A那台的情況,舉例來說像是我量電池電壓,1.5V的話,
有機率性他會數值亂跳,量不出正常的電壓出來,從新在測量一次,又可以正常讀值,
一開始我以為是電池沒電,換過電池,也清過轉盤,也拿其他探針換過,問題依舊。

至於我會想發這篇文,我糾結的點,不外乎就是看太多電表,大大小小的品牌,
看得越多,就越不容易下個定論,然後自己本身對於電表接觸的並不是很多,
很多品牌大多都是看別人討論或者看影片得知的,對於實際操作的情況如何,了解的並不仔細,
所以才會想發這篇文,聽聽別人的意見。

目前看下來心中大概也差不多有概念了,大概知道要怎樣選擇,謝謝您提供寶貴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