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國際洗衣機 NA-V158RBS 控制板故障

楼主(2023-09-30):
不知道什麼原因 這塊控制板很容易壞(我換第2塊了)
然後這次買,又說15年以上的機種料已經停產........
所以這次我只能上網找2手的先買一塊來先來用

舊的打算自己看看怎麼找出故障原因,但苦於機板整塊都被上了膠
無法切確的看到外觀有無那個電子零件出現問題(電容或是電阻燒燬之類的)

故障原因就是,按下電源後之後 控制板開關打開,面板燈都不會亮,只有槽內燈會亮,之後按按鍵就都沒反應

所以目前有時間時只能手動的慢慢刮,把膠給括掉(方便之後用電錶量測)
希望有大神可以指導可以從那邊查起,小弟電子苦手~~

原廠貼的電子電路貼指

原廠貼的電子電路貼指

网友:
這沒有捷徑,就是在不損壞電路板零件的前提下把電路板挖出來看,搞不好就是背面線路銹蝕了而已。

网友A:
隨機網路衝浪資訊,參考看看
DIY風險請自負

电路板环氧树脂胶封胶去除方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T411T71F/?spm_id_from=333.788.recommend_more_video.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隨機網路衝浪資訊,參考看看
DIY風險請自負

感謝~但我這上面的膠摸起來是軟軟的~~像矽利康那樣..這倒底是什麼膠阿?
還氧是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但我這上面的膠摸起來是軟軟的~~像矽利康那樣..這倒底是什麼膠阿?
還氧是硬的 ...

小弟未知軟膠正確名稱,抱歉了
有請其它先賢釋疑

回帖純粹轉貼一個挖除清理的嘗試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但我這上面的膠摸起來是軟軟的~~像矽利康那樣..這倒底是什麼膠阿?
還氧是硬的 ...

某種矽利康  (Silicone)
環氧樹脂是非常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但我這上面的膠摸起來是軟軟的~~像矽利康那樣..這倒底是什麼膠阿?
還氧是硬的 ...

軟的有可能是導熱硅膠,常見於電路板上固定零件或晶體導熱,防水

网友B:
或許就前面那幾顆二極體在作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未知軟膠正確名稱,抱歉了
有請其它先賢釋疑

我有找了一下~好像叫果凍膠(有机硅硅凝胶)
可以用甲苯類稍為溶看看~~待我找甲苯或酒精來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許就前面那幾顆二極體在作怪

表面上我都看不出來這些元件有燒燬損壞之類的痕跡
之前看了很多別的維修影片,都是有燒電容或其他元件之類的地方

PCB板連底下都是膠=.=........
這樣我看直接從下面開個洞來量看看好了~比較快

网友:
請放棄找任何可以溶的化學藥劑。
可以溶矽膠的化學藥劑,都是破壞性的,無法使用在維修上面。

网友C:
矽膠跟電子零件接觸很近,溶矽膠的同時,肯定破壞電子零件。建議版大將零件焊接面拍攝,或許會發現什麼也說不定。

网友:
一般製程上用的叫做三防膠,大多是半透明的,那種烏漆嗎黑的就不曉得是不是一樣的?

网友D:
不妙,這台應該是變頻的,可能要膠挖完看MCU電源端有無異常

請您先抓出問題在控制基板還是顯示操作基板

网友A:
剛回文睡意濃,內容邏輯有偏差
下列重改語意

這是樓主機器的
有按鍵的是控制板,

在機器後方的是驅動版

之前修家中傳統洗衣機(非變頻)
面板出狀況時,都是電解電容 與 按鍵開關出問題
樓主可先考慮從此下手(尤其是超過十年的電解電容)

下列這篇也參考看看
確認一下驅動板是否還正常
國際牌洗衣機故障代碼H20 (型號NA-158RBS)
https://focusmk2diy.blogspot.com/2021/06/na-158rbsh20.html

网友E:
這種機板我除了修上面的磁簧開關和按鈕之外
看到這種膠就頭痛..
本篇如果有修好可以參考一下..加油

至於一些小細節 按下電源按紐可以驅動是因為
電源版受開機鍵驅動 所以按下開機鍵驅動版才輸出其餘電源
所以電燈就亮了 有些驅動版還會發出逼一聲
但控制板就是無反應 只能拔電源 再按開機 又會逼一聲
以此確認是控制板壞 不是驅動版壞

至於此洗衣機確實是變頻機種沒錯
國際洗衣機機種辨認
號碼前面沒V是普通機種 有V的是變頻機種
適用全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機板我除了修上面的磁簧開關和按鈕之外
看到這種膠就頭痛..
本篇如果有修好可以參考一下..加油

疑~這是變頻嗎?~我以為是看底下的馬達區分說
所以這個樣式的不是定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矽膠跟電子零件接觸很近,溶矽膠的同時,肯定破壞電子零件。建議版大將零件焊接面拍攝,或許會發現什麼也說 ...

XD 我已經有挖掉一些膠了~表面有點面目全非 不在那麼透明
所以拍照大概也很難看出有什麼問題
我在還沒挖的時後細看都沒有燒焦過的痕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妙,這台應該是變頻的,可能要膠挖完看MCU電源端有無異常

請您先抓出問題在控制基板還是顯示操作基板 ...

確認是控制版損壞,我有先買一塊2手的替換了
現在使用上就沒問題,可以用~顯示都有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回文睡意濃,內容邏輯有偏差
下列重改語意

感謝你~這篇我稍早之前也有看過~
但因為我的面板是屬於完全不顯示~也不會亮燈
所以連故障碼也看不到

現在我還在努力把基板給除膠挖出來~看看背後有沒有能夠看出是那個零件壞掉@@
希望真是這棵電容~那這樣的話就好辦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疑~這是變頻嗎?~我以為是看底下的馬達區分說
所以這個樣式的不是定頻?

這只是早期的變頻
但是用馬達-皮帶帶動軸心
現在國際牌都是直驅
也就是馬達在軸心底下 不靠皮帶
但驅動馬達的機制都是變頻

网友:
引用 楼主:
疑~這是變頻嗎?~我以為是看底下的馬達區分說
所以這個樣式的不是定頻?

這是傳統的單槽洗衣機總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疑~這是變頻嗎?~我以為是看底下的馬達區分說
所以這個樣式的不是定頻?

您的洗衣機確實是變頻,您po的圖是軸心,軸心旁是變頻馬達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只是早期的變頻
但是用馬達-皮帶帶動軸心
現在國際牌都是直驅

可見版大的洗衣機用好久,馬達和軸心都沒壞!反而直驅馬達不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疑~這是變頻嗎?~我以為是看底下的馬達區分說
所以這個樣式的不是定頻?

請您看線路圖,這種多線輸入馬達又沒有起動電容應該是變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