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迷你電腦-白牌機(ZX03、摩方M8同款主板),開關機異常,BIOS/ME異常

楼主(2023-10-01):
淘寶買的迷你主機-白牌機,與ZX03、摩方M8同款主板

CPU:Intel N95 (Alder Lake-N)

主板正面(開蓋):

N95_主版正面

N95_主版正面

主板反面(開蓋):

N95_主版反面

N95_主版反面

BIOS:
Winbond25Q128JVSQ(16MB) + Gigadevice25Q80ESIG(1MB)?

BIOS

BIOS

詳情:
只要USB隨身碟含有UEFI引導,每次開機就會強制引導進入USB隨身碟,不會進入C槽系統(NVME SSD)
BIOS調整開機順序,無效

反應給賣家,按照其要求拍故障影片反饋,然後就沒下文

想說自救看看
使用AMI的BIOS工具調整,UEFI USB、UEFI HDD順序互換

N95_Bootorder修改

N95_Bootorder修改

順便調整其他菜單,看看能不能開啟降壓的選項,降低功耗、溫度
Access/Use項目:"Default" => "User"
修改E-core、Ring等,Offset Prefix "+" => "-"

然後刷完BIOS就死機了

有先備份BIOS檔案
AFUWIN、FPTW64、Universal BIOS Backup ToolKit
3種BIOS工具備份下來的檔案

使用CH341a燒錄器,失敗
疑似以上3種方式備份都不完整

當時買了2台N95,用燒錄器讀取另一台正常N95的BIOS(Winbond 25Q128JVSQ)
做了多次不同情況讀取BIOS,交叉驗證確保讀取的BIOS一致

把檔案燒進故障的這台,終於可以開機了
但是出現更多的問題:

1.開機時間變長,每次開機,無畫面,一段時間後自動斷電重啟,此時才會進入BIOS

2.BIOS看不到boot裝置,也看不到NVME SSD裝置

3.離開BIOS重啟(ctrl+alt+del),就正常進入WIN10
如果在此步驟(進入Win10前),進入BIOS,就可以看到NVME SSD

4.在WIN10選擇關機,或是任意情況,按下電源實體按鍵
WIN10關閉後,主機依然亮燈,風扇不停,無法完全關機
每次只能長按電源按鍵,強制關機

5.在WIN10,ME消失(隱藏),也無法安裝ME Driver

N95_ME消失

N95_ME消失

TPM 2.0 消失(隱藏)

N95_TPM2.0消失

N95_TPM2.0消失

I225-V網卡消失(隱藏)

N95_I225-V消失

N95_I225-V消失

另一台正常的N95,ME沒問題
ME韌體版本:16.50.0.1120

N95_ME正常,版本16.50.0.1120

N95_ME正常,版本16.50.0.1120

疑似ME或是EC出現問題
從另一台N95燒錄器讀出來的BIOS檔案:

請問從另一台N95,用燒錄器抓下來的完整BIOS檔案,怎麼還是會有問題?

還是這主板的完整BIOS+ME是分離式設計
Winbond25Q128JVSQ、Gigadevice25Q80ESIG這2顆都要燒錄?

以上~~~求助,謝謝

网友A:
ME Version: 16.50.0.1120
目前也沒有官方程式可修改
有能力修改的痞友可幫他修改看看
作業版本太舊無能為力
另一顆你也可以備份
再燒錄那台看看

网友B:
目前網路只有看到 LENOVO IdeaPad Slim 3 15IAN8 有提供ME 更新 16.50.0.1232,

前面主要版號一樣 16.50.0,剛查了那台筆電,也是 Alder Lake-N 架構,Intel i3-N305

內附 Intel (R) FW Update Version: 16.50.0.1241  (FWUpdLcl64.exe)

版本比目前主機新的話可以更新,主版號一樣不影響,

得自已下指令,裡面的批次檔是適用於LENOVO更新

FWUpdLcl64.exe -F FWUpdate_prod_Consumer.bin -allowsv

不確定給不給更新,試看看囉

--
所以一開始備份這台的BIOS,是用一般 BIOS 工具軟體?所以現在軟體又進步了,可以完整備份 BIOS ?

如果不是完整備份,那就沒最原始含這台me的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 Version: 16.50.0.1120
目前也沒有官方程式可修改
有能力修改的痞友可幫他修改看看

感謝 獅子魚大大~

大致研究一下,那顆Gigadevice 25Q80ESIG
旁邊緊靠Intel S1173L43(Intel I225-V網卡)

GD25Q80ESIG

GD25Q80ESIG

25Q80ESIG疑似是存放I225-V的NVM image
爬資料的時候看到I225-V 1.89的韌體升級包
韌體大小剛好是1MB
符合25Q80ESIG(1MB)

I225-V_1.89升級包

I225-V_1.89升級包

GD25Q80ESIG應該不是存放ME/EC

不過,還是得要試過才能確認(反正都這樣了,死馬當活馬醫)

晚點再試試,把故障這台的25Q80ESIG讀出做備份
再把正常那台的25Q80ESIG資料讀出,燒入故障的N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網路只有看到 LENOVO IdeaPad Slim 3 15IAN8 有提供ME 更新 16.50.0.1232,

前面主要版號一樣 16.50.0 ...

感謝~ 楊大俠大大

使用指令更新
MEUpdate ==> 裝置不符合
MEInfoWin64.exe ==> ME停用
FWUpdLcl64.exe -F FWUpdate_prod_Consumer.bin ==> 無法定位ME裝置???

ME更新

ME更新

看起來還是不能更新 >_<
------------------------------------------------------------------------------------------------------

一開始備份的BIOS只是使用一般軟體

3種BIOS備份工具

3種BIOS備份工具

1.AMI的afuwin,只讀到10MB
注意到軟體提示: Winbond 25X/Q
所以BIOS的ME應該不是放在另一顆GD25Q80ESIG?

AMI工具

AMI工具

2.下指令的FTPW64,讀到的大小也是10MB

3.一個萬用BIOS備份軟體
指定整顆16MB容量,備份下來16MB

BIOS萬用備份

BIOS萬用備份

當時沒注意到3種備份大小不同
同時有點大意了,沒用燒錄器做備份(因為要拆機)
想說有3種備份,就算變磚,也還有另一台正常的N95可以用燒錄器救援

只是沒想到...3種備份,疑似檔案不完全
救援的BIOS燒進去,ME出現問題,導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楊大俠大大

使用指令更新

16.50的改法不知可不可以用以前的方式改
下面這個檔案看你要不要燒錄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50的改法不知可不可以用以前的方式改
下面這個檔案看你要不要燒錄試試看

感謝~獅子魚大大

剛剛把改的BIOS燒進去了
然後,開機...

完全沒反應,點不亮
--------------------------------------

另外~
微星的Cubi N ADL (N100、N200)
官網有ME driver
檔案很大一包,約1GB,版本16.50.0.1120 (和我一樣)

打開一堆檔案(霧裡看花)
找到執行檔,跟之前一樣,ME不能更新

因為檔案很大一包,不確定裡面有沒有ME之類完整工具(或許能幫助診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

剛剛把改的BIOS燒進去了

裡面確實有工具~~你i請獅子魚大合成一下囉~

MFitTool version 16.50.0.11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裡面確實有工具~~你i請獅子魚大合成一下囉~

MFitTool version 16.50.0.1120

感謝~楊大俠大大,幫忙診斷

看來有一線希望了

@獅子魚 大大,有空的話,能幫合成ME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楊大俠大大,幫忙診斷

看來有一線希望了

我的WIN7打不開不知道缺少什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

剛剛把改的BIOS燒進去了

用 msi me 合併 :
https://mega.nz/file/LVw3wS5Y#3H ... GL1YfdoB3GE_0nQGSEg

网友:
可以試試看樓上的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 msi me 合併 :
https://mega.nz/file/LVw3wS5Y#3Hl3ynLHfqgHBv9mKd2sZL-zGL1YfdoB3GE_0nQGSEg

感謝~limurphy 大大

回報目前情況..

燒進去後開機
故障如舊...

1.開機響應很慢
2.ME、TPM2.0、I255-V依舊是離線狀態(被隱藏)

网友:
我也來試看看

楼主:
感謝~楊大俠 大大

終於...成功了

第一次開機的時候,秒進
沒有之前那種要等幾乎1分鐘的狀況

進入WIN10,消失的ME、TPM2.0、I225-V都回來了
無法關機的狀況也正常了

再次感謝~各位大神熱心幫忙

---------------------------------------------------------

有些問題想請較一下

1.就此案例而言,正常的那台N95
用燒錄器讀出BIOS檔案做救援
2台硬體配置一模一樣
為何燒錄進去,BIOS(ME)還是會出現問題?
是不是現在的ME有安全機制會綁定主版?

而現在大神做的ME合成,就是類似ME清零,回到未激活的狀態
一旦開機後,ME就鎖定了?

2.另外,回到最開始手賤的原因
BIOS的開機順序調整無效
(USB開機 優先於 NVME SSD)

因為現在USB隨身碟,即使是入門款32GB、64GB容量都不小
放了WIN10安裝檔,還有一堆空間
所以會拿來放檔案
有時候忘了拔出來,重開機就會進入WIN10安裝

前些天,在此故障的情況下
想知道用AMI工具修改BIOS菜單的開機順序,有沒有用
做了幾次測試,Bootorder如圖:

開機順序

開機順序

1.把USB字眼項目全部移除
==>依然是USB引導開機

2.把Bootorder全部刪除只有留下UEFI HDD、Other、shell
==>死機

廠商搭載的半殘BIOS是不是沒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楊大俠 大大

終於...成功了

何必糾結那開機順序,不然你就把隨身碟安裝程式的 BCD 改一下,

多一個硬碟開機+倒數5秒 選項為預設開機

上面只是先猜想可以這樣改,可能沒這功能,就算有而且不一定適用每台電腦,有人開機碟可能是HD (2,1),

或是它有直接略過的功能,爬文看看囉~

--
ME 我也不懂,都是看網路上的

這篇有簡單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必糾結那開機順序,不然你就把隨身碟安裝程式的 BCD 改一下,

多一個硬碟開機+倒數5秒 選項為預設開機 ...

感謝~楊大俠 大大

原來ME的機制是這樣
難怪非原機燒錄備份的BIOS也會出問題...

-----------------------
其實這台小主機,基本上沒有大問題
至於開機順序不能調整...

日常使用,影響也不大,多注意一點即可
純粹是想說能不能讓這台更正常一點
(可能是手癢心態作祟 XD)

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內也嘗試過了
誠如 楊大俠大大所言
也不用太糾結了
使用沒有大問題即可

以上,再次感謝各位熱心幫忙的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