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白光(BAKON)BK210 便携式锂电烙铁修复充电电路

楼主(2023-10-02):
前不久不是败入了一个白光(BAKON)BK210 便携式锂电烙铁修复充电电路么,最近不知怎么,充电充不进去了。显示屏倒是一直显示充电中。
拆开一看,哎。。。

确认下来是充电芯片烧毁了!
还好这芯片有完整的资料:
从电路上看,不过是块线性充电芯片。之所以烧坏,可能是俺之前试过边充边用的缘故。这类线性电路的缺点就是发热厉害,特别是设定电流大的情况下。本机设定在800mA。
在淘宝也没找到可以出货的商家,那怎么办?
一番寻寻觅觅,终于发现经典的TP4056可以完美替代,而且,手边一个闲置的充电宝中刚好有。

但该芯片比LP28012大,而且机身空间有限,为安排置入位置着实花了不少时间和心思。
最后在PCBA大片GND铜箔上安置了,将芯片肚子上的接地焊在铜箔上,可以辅助散热。
喏,就是这样:
烧毁的地方清理后上绿油:

修复后的样子:
比原来的电路多了充电指示灯。
充电中:

设定充电电流930mA,唯一的遗憾还是发热大,起始因供电电压与电池电压差值大,所以芯片上消耗的功率要1.5W左右,最高温度达67℃,大热天估计还要高。好在芯片有高温限流功能。
这款烙铁商家还信誓旦旦可以边充边用,其实是在误导消费者,有点不地道啊!

网友A:
厲害,手藝真好。 我會建議加個小散熱片之類的,不然就是電流調小。我有幾顆9V充電鋰電池,就是充電發熱大,只好把充電電流調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手藝真好。 我會建議加個小散熱片之類的,不然就是電流調小。我有幾顆9V充電鋰電池,就是充電發熱大 ...

谢谢!
是的,加散热片俺也想过,但是空间有限,不大好搞。
调低电流么又影响到充电速度。毕竟这电池3200mAH,小电流充真的很慢那!
也考虑过用开关式充电电路,像TP5100,但还是担心空间问题。
哎,先这样将就用吧。

网友B:
恭喜完修,好精細的手藝

請問您如何拆舊晶片拆的這麼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好精細的手藝

請問您如何拆舊晶片拆的這麼漂亮

谢谢!
回大大,俺用热风枪、尖头烙铁,主要的还是体视(立体)显微镜的加持才完成这绣花作业的。否则,老眼昏花,早已不适合裸眼“绣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