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喊狼來了,Windows 7/8再也不能免費升級到10/11了

楼主(2023-10-02):
有好幾個網站貼出新聞:
微軟上周表示,Windows 7/8免費升級的安裝管道現在已經移除。Windows 10 PC仍然可以升級Windows 11。

8月份才把一台內建TPM 2.0的 acer Acer Revo One (RL85)從Windows 8 順利升級到 Windows 11。
現在手上沒有7/8版本可供測試,有7/8版本的可以試試看,狼是不是真的來了。

補充內容 (2023-12-6 10:18 AM):
2023/12/6 Notebook 內建 Windows 8 還是可以啟用。

网友A:
會用WIN7的,根本就是不想升WIN10或11,又或者是多台電腦,每台電腦灌的系統是只做適合的工作,威脅不能升級,沒看到還有用XP或DOS的電腦ˋ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會用WIN7的,根本就是不想升WIN10或11,又或者是多台電腦,每台電腦灌的系統是只做適合的工作,威脅不能升級 ...

阿三哥 是在說我嗎?  自己對號入座
因程式只跑xp 所以還在用xp
但是能灌xp的電腦 會越來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用WIN7的,根本就是不想升WIN10或11,又或者是多台電腦,每台電腦灌的系統是只做適合的工作,威脅不能升級 ...

會使用XP和DOS應該是被特定軟體限制了。

能跑Windows 7的電腦換裝SSD,記憶體加滿,拿來跑Windows 10 大部分是沒問題的。
因為使用Windows免不了要上網,太舊的系統能選的瀏覽器就受到限制。
而且舊電腦如果還要加上一些設備,還是要新一點的窗戶版本必較靠譜,驅動比較好找。
我整理電腦送出去的接收者,需求以文書編輯居多
能用就用,能升級就升級。
硬體太差的當然是改做其他特殊用途,不會拿去升級 W10/W11。
要是安裝XP和DOS,馬上就會被退回。

我是擔心以後收來的電腦不能免費升級W10/W11,那我就得設限規格挑機種了。
畢竟能接受ChromeOS或是linux系統的人還不太多,得預做準備。

越來越多軟體公司不再支援Windows 7/8了,未來舊版系統的功能會越來越少,或是得用其他支援較少的小公司軟體或共享軟體。
Chrome不支援windows 7
Creative Cloud 不支援windows 7
Steam宣布將於2024年1月1日開始停止對Windows 7/8/8.1系統的支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三哥 是在說我嗎?  自己對號入座
因程式只跑xp 所以還在用xp
但是能灌xp的電腦 會越來越少了

到回收場多找找,AM3跟四 五代的CPU的電腦,灌XP應該是沒問題的,找個3 5片放著應該是夠用了。

我是因為有政府贊助買了新主機板,因為不支援WIN7所以才灌了WIN10,但是一些較常用的轉檔ˋ或NERO,還是在XP下執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阿三哥 是在說我嗎?  自己對號入座
因程式只跑xp 所以還在用xp
但是能灌xp的電腦 會越來越少了

不考慮使用VirtualBox之類的來玩?
如果只是跑程式>結果,就非常適合,
如果要接控制設備,就要再研究一下了,
我還沒找到如何連接USB。

网友D:
黃兄你跟橡皮人一樣
一個錢打100個結喔
幾年前去他那兒 那個樹乳人還在用一台DELL老桌機
好像是775的桌機~忘了
明明有等級高的桌機可以組裝
阿偏偏放在牆角
前些日子我跟他說再不換.改天我會直接把DELL搬走
聽說已經換了
不過其實我也有用XP
建議黃兄可以在WIN10系統裡裝 VMware Workstation
舊版WNDOWS 哪個版本都可以裝
我也還在用XP畫設計圖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考慮使用VirtualBox之類的來玩?
如果只是跑程式>結果,就非常適合,
如果要接控制設備,就要再研究一 ...

VirtualBox的要手動去設定裡面,找USB選項挑選你要的設備
插拔一次USB設備後,虛擬機就會顯示偵測到軟件裝好驅動大多就可以了

VMware對USB的設備比較傻瓜,你只要設定使用USB,
當你每次在有開啟虛擬機的情況下插入USB設備,VMware就會彈窗問你要不要使用
如果你沒開啟那個設定,也可以在虛擬機運行中透過上面的設定選擇開不開放給VMware調用你要的設備

VMware調用設定顯示:

VMware主機連接,虛擬機不調用的顯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黃兄你跟橡皮人一樣
一個錢打100個結喔
幾年前去他那兒 那個樹乳人還在用一台DELL老桌機

我也不想用XP  不過是店面的客戶資料 進出貨表
我自己用的是WIN10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考慮使用VirtualBox之類的來玩?
如果只是跑程式>結果,就非常適合,
如果要接控制設備,就要再研究一 ...

感謝告知  能用VB去操作
但是........

我也不想用XP  不過是店面的客戶資料 進出貨表
我自己用的是WIN10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