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HDMI 1.4線材拆解

楼主(2023-10-02):
網路上賣的不錯的10米線,不到$200

這條線剛好裡面公頭裡面斷針,所以拿用切看看。

看數量有符合 14+1 ,HDMI 2.0的話好像是19+1芯,但線徑感覺很細

最外層有包鋁箔,內部五組線也都有包鋁箔

白色的應該是 KEVLAR ?,或譯凱芙拉、凱夫勒、凱庫勒、功夫龍等,通常是增加抗拉,不過還滿多的。

那層編織線感覺像裝飾...

補充內容 (2023-10-3 04:29 AM):
經 ericchou 大提醒,使用強力磁鐵實驗,全都能吸附

网友A:
哥 :

想用線材搞啥新創意 ?

能否磁鐵吸看看純銅材質否 ?
(鐵鍍銅,鋁鍍銅,或真金白銀的純銅材.........等製成)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 :

想用線材搞啥新創意 ?

哥真強!!!

全都是 鐵鍍銅,強力磁鐵一靠近....都吸住了,15根都會吸,從最外層表皮吸,也有吸力

線的表面看起來是銅色

我只是拆開看線,沒想到就差你這一步

事實證明,便宜沒好貨

剛好前幾天幫客人買了一條大通10M $900 的來吸看看,這條便宜的10M $180

网友:
以後買線材都要自備釹磁鐵了嗎

楼主:
這個品牌也有考濾過,那時候想說買一條貴的來試試。最後買大通的,

大通另外的 2.0版本,10M 近2K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真強!!!

全都是 鐵鍍銅,強力磁鐵一靠近....都吸住了,15根都會吸,從最外層表皮吸, ...

小弟也是消費小白鼠
這線也曾買入一條
收貨時線材觸感 "筆直硬",心就涼了一半,不是所有場合人人都要"天柱"{n_07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也是消費小白鼠
這線也曾買入一條

那做這條線的廠家也有考慮到這點

鐵線的筆直硬就是要讓人產生 編織線硬直 的錯覺

說實在那層編織層只有美觀用

我剛剛試拉彎黑線部份就很硬直,不是靠編織層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做這條線的廠家也有考慮到這點

鐵線的筆直硬就是要讓人產生 編織線硬直 的錯覺~

編織層功能
可能是想抗磨 ?

汽車引擎艙配線是這樣解釋的 "編織層抗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編織層功能
可能是想抗磨 ?

反正成本低,外觀做的美就是要掩飾。

說不定"兩端磁環" 裡面沒有磁環

笑死...真的只是一層很厚的皮...

美工刀直切到底,以為會切到磁環.....

有的店家其實有寫銅包鋼線芯。傳導比純銅好?這個我是不懂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成本低,外觀做的美就是要掩飾。

說不定"兩端磁環" 裡面沒有磁環

小弟沒將磁環切開查看
不過磁鐵靠近那個環時,吸環力強過吸線力道
不知是啥黑科技 ?

當初買線就貪標價比他人賣場低而下單
商品介紹完全無標示 "銅包鋼線芯"
只好當智商稅繳學費

网友:
最近剛好碰到 "線材失效問題"
HDMI線接頭-內部搭接不良斷線,造成LCD顯示器出現色斑

還好換線可解決,虛驚一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成本低,外觀做的美就是要掩飾。

說不定"兩端磁環" 裡面沒有磁環

高頻下的集膚作用使得訊號都走線的表面, 因此這麼講也不算錯, 但走電源就不行了.
每芯都是鍍銅的那就偷很大.

网友:
靠,這我也有...

网友:
集膚效應使銅包鋼的射頻傳輸線在高頻時具有低阻抗,相當於實心銅線。
這種Twinax cable 雙軸纜線 用在射頻差動傳輸  著眼在相位差Skew,雙線長短影響彼此相位落差
因為鋼材的抗拉身機械強度相當優秀。經過長時扭曲雙線長短誤差比 實心銅線會延展拉伸 實用的多。

差動傳輸線在射頻領域時,相位Skew都是拿出來好好討論基礎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