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工廠大門「關門」聲

楼主(2023-10-02):
這次剛好有機會觀察到工廠大門關門,聽到很大聲響,

注意看發現是鐵門輪子撞到軌道螺帽的聲音。

記得以前別的大門是開關碰觸後,煞車停下的,

版上前輩的工廠大門也是讓輪子撞到定位停下嗎?

网友:
關門A3影片裡固定在左邊那個近接開關,把它調整往右些就會早些停了,輪子就不會騎上防止跑過頭的螺絲了.

网友:
關門A 1那個是限位器,通常上面都是一個微動開關,
當位子到了,微動開關動作,馬達會停止運轉,
檢查一下下面的微動開關是否壞了,還是間距太大,
讓他運行到螺絲之前馬達就停止,就不會撞上了。

网友:
A3影片那開關用手按壓看會不會立即停止,會的話代表開關位移了需調整

補充內容 (2023-10-3 07:59 AM):
仔細看了一下應該是A1影片中微動開關那桿子的輪子已經磨損過多而導致無法立即停下,將螺絲轉鬆微動開關向下移一點就能解決了

网友:
很納悶也很難想像,在觀察時現在人與現實脫節問題........

止衝擋,是防止輪軌駛過軌道末端而出軌的設備。
止車楔,約束或阻止輪子移動限制器。

蠻常見於周遭生活周遭以不同形式存在,小到落地門/窗軌/汽/機車停車場,大到巨型車輛/火車/飛機或斜坡道,防止輪形物體移動或定位.........等。

网友:
關門A&關門B是同一個門嗎?
關門B還會前後晃,看起來跟A不同。
可以測試A1在行進間碰觸會不會停?(不要用手直接碰觸,用棍子)
A3看起來像是近接感應開關(物體或金屬靠近就會動作),A3沒有緩衝不能直接撞擊。
A1&A3如果都可以停止鐵門應先調整A1,讓它提早動作。調整時注意回程時會不會被螺絲卡死。
如果要調A3,要小心不要撞擊。

A1地上那個限停金屬突出物應該往右移2~3公分比較適合(提早觸動)。

楼主:
謝謝前輩們的補充。

算是認識「止衝擋」和「止車楔」這樣專用名詞,

查詢資料,覺得「止衝擋」用在「動態」避免衝過頭,

而「止車楔」用在「靜態」避免滑溜,比較像一般車輛灌裝區常說的「輪擋」概念。

對照下,

大門經常需要開開關關,便不適合置入「止車楔」,而為了避免大門撞上門柱端,影片中的螺帽就像是「止衝擋」的概念。

楼主:
前面討論A和B確實不是同一個大門。

從前輩們的回饋,也大概可以結論,

「正常時應該在撞上螺帽前就停下」,『萬一異常』才會採取撞上螺帽停下來的方式。

實際故事要讓前輩們失望了,

因為重新鋪設鐵軌會費工費時,發包當時請廠商保留「舊軌道不要換」,新做鐵門安裝即可。哪知廠商載鐵門來安裝時,最後卻在軌道上焊上螺帽!(前一手大門用了那麼久,也不需要焊上『螺帽』啊!)

而且廠商沒有調整試著讓輪子在撞上螺帽前停下來。

楼主:
這次又拜訪那個工廠,因為覺得不妥,才會貼在站上詢問前輩們意見。

也剛好在貼文後就發生續曲,輪子越過軌道上的螺帽,大門撞上門柱。

門柱縫內,保全感應裝置已經被撞飛。

沒有去現場觀看故障情形,同事說已經請廠商來修理「過」,請他拍回影片。

仍然訝異,廠商這樣就算完工了。

以前B大門出現過開關故障的情形:電動大門「極限開關」故障檢修

透過拍回的影片,看得出來已經把地面「鐵件」往右移位,可以讓輪子不撞到「軌道螺帽」就停下來。同時也清楚看到微動開關「尾部」已經故障,小滑輪不見了。

這次廠商沒有同時更換新開關。回想以前的安裝情形、和現在的檢修結果,對這家廠商專業產生質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次又拜訪那個工廠,因為覺得不妥,才會貼在站上詢問前輩們意見。

也剛好在貼文後就發生續曲,輪子越過 ...

公司砍很大嗎?不然怎麼覺得施工不是很OK。

把影片放慢0.25倍~大約0.5~0.6秒有兩個聲音是不是圖上圈起來處。

這樣不會出問題嗎?應該換成有輪子的比較OK。

(有第二層防護嗎?就是當這個停止點出問題時,還會有第二個點動作,不至於鐵門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砍很大嗎?不然怎麼覺得施工不是很OK。

把影片放慢0.25倍~大約0.5~0.6秒有兩個聲音是不是圖上圈起來 ...

不會砍很大。

一般都是廠商修理好,寫單子請公司付款,

經驗上是信任廠商專業。

貼文時就想要公司自己調整,剛好發生故障,就順便反應前面「會撞螺帽的情形」,

因為遠距,只能請同事把修理後的情形拍影片傳回,

版上前輩,我猜不需要鐵門專業,許多都擔心開門時「卡」壞微動開關(極限開關)。

(話說廠商當初安裝時提供2支遙控器,隨即便向廠商增訂3支遙控器。

廠商和他的機電包商來公司設定,最後他們是換掉剛安裝的「鐵門遙控主機」,

重新給新的鐵門遙控主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會砍很大。

一般都是廠商修理好,寫單子請公司付款,

為什麼遙控主機會是用膠布纏繞固定在上面的?
還有戶外的接頭也沒做防水處理,這真的是"專業"廠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遙控主機會是用膠布纏繞固定在上面的?
還有戶外的接頭也沒做防水處理,這真的是"專業"廠商嗎? ...

大大眼睛很細,

這是從箱底翻出來的照片,

當時想看鐵門主機廠牌/型號、手動/自動檔位撥桿,拆開外部護蓋拍的,

護蓋方方正正的,

裡面確實是這樣模樣。

(之前自己換家裡鐵門主機,就把主機從罩子底部改「綁」在馬達上方,以避免雨水流進罩子、浸濕主機。)

网友:
因為重力的關係,膠帶纏繞主機&線材久了,會不會往下掉,然後壓壞導致失控,不過應該過保才會發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眼睛很細,

這是從箱底翻出來的照片,

不是我眼細,只是學過,考過證照,雖然後面沒從事相關行業,
前面回文我措辭可能不善了些,因為他們是從事業者,本就該有更高的安全意識跟施做工法,
從最前面鐵門的部份到馬達控制,讓我覺得這像是DIY的水準不是從業者該有的品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眼細,只是學過,考過證照,雖然後面沒從事相關行業,
前面回文我措辭可能不善了些,因為他們是從 ...

上面影片A/C、S牌主機是鐵門廠商來安裝、以及檢修的例子。

右邊才是DIY,電動大門「極限開關」故障檢修

1. 用鋼片型尾輪取代螺旋彈簧型尾輪。

2. 用長版地面阻體替代原始比較短的地面阻體。

楼主:
放假後,

廠商來做後續修繕,

同事特別分享給我,

他也標註了圈圈。

別問我,

這真的不是生手DIY,

是鐵門專業廠商做的。

楼主:
觀察前面幾次「老鼠尾巴」塑膠輪子部位折斷的經驗,

以DIY的角度來說,

我會選擇安裝如下圖右例,開關本體裝高一些,使桿子(不論是彈簧條或是硬杆)長一些,

這樣「在長時間關門時、彈簧條彎曲變形弧度較小」,可以降低塑膠輪子和桿子接合部的「應力」,希望減少發生輪子斷頭。

另外,也會建議「微動、極限開關」安裝在靠近、而不要在馬達下方,以便利調整、檢修更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假後,

廠商來做後續修繕,

台灣常有鐵門/電梯夾死人的新聞, 雖然不見得是這種業餘工法造成的, 但這樣做早晚出事.

楼主:
因為之前看過幾次「極限開關」小滑輪端斷裂的故障情形,於是廠商這次檢修的方式,造成小滑輪處比較大的應力,擔心也容易斷裂故障。

畢竟來安裝/檢修的是專業廠家,

這次只是從軟體看到同事傳來的照片,

也不敢用擔心以後會故障傷人的理由請同事要求廠商再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