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硬碟機電路元件求助

楼主(2023-10-04):
這個板子元件已經爆了,旁邊類似的 請先進們協助資料,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確定是否為近似 ic
AO3418 N-Channel Transistor SOT-23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00324535 ...

謝謝周兄!!
我在分析一下電路!! NMOS FET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周兄!!
我在分析一下電路!! NMOS FET !

亦或不費心去找型號了
偷吃步

板上還有的另一個好的"ALBA"
小心的把它抓下來 ( 烙鐵焊下 或 熱風槍吹下來 )
抓下的 ALBA" 丟入 "晶體測試儀" 找出電晶體參數,
然後市售易購買來代換

网友B:
可能是 P-Channel MOSFET AO3419
https://aosmd.com/res/markings/AO3419.pdf

規格https://aosmd.com/sites/default/files/res/data_sheets/AO3419.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 P-Channel MOSFET AO3419
https://aosmd.com/res/markings/AO3419.pdf

感謝 lazy104 大大的資料,目前換上一個回收場收到的 212L P-channel MOSFET 已經可以讀出資料了!!

覺得應該是 P通道

當年回收場的 寶物

安裝上

這個外接盒是VERBATIM 的,還有一個按鍵可以啟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亦或不費心去找型號了
偷吃步

感謝周兄弟的建議!!

网友C:
Q1  有一腳接FB4 電源插座(入)    一腳接FB3 (出)
估計 是 PMOS

N_MOS  若維持導通  G的 電壓 能高於S
                               (DS導通 S相當於D=電源)....不怎合理

P_MOS  若維持導通  G 要 LOW   GS有壓差維持導通....合理

-----------
若P_MOS  為真  那為何故障
除去 常見原因外  有個潛在可能  外部電源老化偏低  導致GS 壓差不足 進入線性區發熱
通常 要增加檢查  外部電源與接頭接觸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lazy104 大大的資料,目前換上一個回收場收到的 212L P-channel MOSFET 已經可以讀出資料了!!

覺得 ...

哇!4TB.......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 lazy104 大大的資料,目前換上一個回收場收到的 212L P-channel MOSFET 已經可以讀出資料了!!

覺得 ...

恭喜完修,請問A大您如何拆下跟裝上電晶體,旁邊似乎沒有多少空間可以操作

小弟有一條快捷線也是燒了顆YFW2309(60V 2A),原因是硬碟電路板零件短路

正在找代換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請問A大您如何拆下跟裝上電晶體,旁邊似乎沒有多少空間可以操作

小弟有一條快捷線也是燒了顆Y ...

先破壞電晶體(反正也看不清楚了), 把旁邊的大電容330/16拆了!! 騰出空間!!

楼主:
這是DV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Q1  有一腳接FB4 電源插座(入)    一腳接FB3 (出)
估計 是 PMOS

SIMON11016大:
  這是撿到的,沒有電源!! 我用自己的12V 2A 使用,還沒經過"耐操"試驗!!

网友A:
AO34系列 N / P MOS 兩型元件
簡易概略特性參數

AO34系列

AO3418 N-MOS

AO3419 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AO34系列 N / P MOS 兩型元件
簡易概略特性參數

小小一顆,電流可以這麼大!!
感謝周兄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