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Rock Z87 Extreme6 維修範例

楼主(2023-10-04):
今日賭一張 ASRock Z87 Extreme6 賣家表示 使用到一半黑掉之後就再也開不了機了
由於第一次修主機板...文中有誤還請見諒

通電開機POWER風扇有轉,但是Q-CODE(Error CODE)完全沒有亮燈反應
由於惡補很多影片範例及參閱類似故障分享,得出ME供電應該要有1.05v,實測0.88偏低

翻閱資料也看到很多類似文章都說,只要ME供電異常型號是RT8065,直接拔掉該供電芯片

由於顯卡修慣了大約知道供電IC除了輸出供電額外還會輸出一個PWROK信號給下個上電時序元件
由於RT8065拔除及MEPWROK的0r電阻,此時沒有了1.05V_ME 、MEPWROK這兩個關鍵電壓及訊號必須找替代方案

1.05V_ME 供電由 1.05V_PCH 提供,MEPOWER 信號由 南僑O_PWROK信號 提供

點位 GR130 廠家預留線路 直接用0805 0r 電阻焊上 讓 1.05V_ME 勾搭上 1.05V_PCH ((ME供電有了
點位 GR42 廠家預留線路 直接用0402 0r 電阻焊上 讓 MEPOWER 勾搭上 南僑O_PWROK信號 ((MEPOWER信號也有了

點亮開機Q-CODE亮起開始跑碼 ,ME供電此時有1.08,還在安全範圍值,翻閱眾多資料ME供電貌似超過1.1以上就會有高機率炸南僑

成功開機點亮

魯大師全檢測試過程都完全沒有異常,該版子算是修復完成了

*顯卡修多了,突然換口味到主機板,研究時間腦子都一片空白
不過...一樣經驗累積多一點自然就知道方向了

网友:
參照H81時序by 月餅大 : "13.内存供电降压为1.05V桥核心供电"

參考GA-H81M-DS2 電路圖,該板1.05V是採358方案透過DDR_15V取得。

ASUS H81M-E ME供電也是用同樣直連的方式。

网友:
我最早開始對買故障主機板來修有興趣,
就是看"靓仔修機",修了一堆ME供電出問題不開機,
改用1.05V_PCH短接修復!

想說,哇,這通病可無料修復,
快買故障主板來修,

至今,買了7片故障板,
就沒遇到ME供電異常,
不過,總之修好了,
把手中全新備品出清,
自用都改用故障修復板,
用起來覺得特穩,特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