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英普利EnPULY 便攜式 隨身沖牙機 M6 plus 維修

楼主(2023-10-04):
曾經的曾經,不堪回首的回首。
阿斯面對命運巨輪,無情的輾壓,開悟。
不夠無恥,已漸無齒。

牙醫說,假牙做好後,除了刷牙,建議再使用沖牙機,我這裡剛好有一款............
我說我考慮一下......

網路上陸續買過5~6款,各種故障><

插電的,管子爛。

充電式,便宜的易進水。
貴一點,日製品牌,也被我操壞馬達。

這組是便攜式的,一個巴掌大。

不用時,噴嘴放在盒內。

使用時,拉長,可以多裝一些水。

某天,閃紅燈。
這個燈號代表充電中,可是我沒插充電線呀。

閃紅燈,因為代表充電中,是無法開機使用的。
插充電線再空接一個USB tester,居然不閃了。
不過這樣拖著一條尾巴,用起來太不講究了。

以為拆這裡,拆錯黏回去。

可能是超音波封住,不給拆吧。
擱置8~9個月後,再觀察一下。
原來要拉下銀色圈圈,拆這裡。

卡榫式,小鐵片撬一撬就開了。

拉出來

出運了出運了,沒燒起來,算我Lucky嗎?

顯然,Type C充電口,短路了。

我現在設備都已到位,換個充電座應該不是難事。
錫膏買錯了嗎?怎麼買到超低溫的?

準備解鎖人生成就------更換Type C充電座。
塗上焊油,熱風槍開400度,吹~~~
10~20秒後,解鎖失敗,紅燈不閃了。

命運再度跟我開了個玩笑,而我也狠狠的回擊它。
因為......我還沒買充電座零件......就修好啦

网友A:
雷阿斯大:有用過Waterpik 沖牙機 嗎 ? 個人覺得最有力耐用

美國 Waterpik 便攜式高效能沖牙機 WP-310 附專屬時尚收納袋 洗牙機 電動牙刷 超音波 | 露天市集 | 全台最大的網路購物市集 (ruten.com.tw)

鄰居兩個人每餐各用一杯水仍使用約3年至馬達壞掉
這個馬達與早期是磁激式馬達 不同 更有力

手持式是比較沒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阿斯大:有用過Waterpik 沖牙機 嗎 ? 個人覺得最有力耐用

美國 Waterpik 便攜式高效能沖牙機 WP-310 附 ...

那台就是我所說的插電式呀。
Waterpik沒用過,插電式買過一台百靈Oral-B,印象差到極點。
彼時可能流行環保材質,連接的小水管,用一陣子,漸漸"忽"掉。
網拍一查,這個小水管,竟然是暢銷品><

撇開管材,插電式的普遍體積較大,還拉著一條電線。
就像有線電鑽與無線電鑽,充電式的還是比較方便。

衝著這台是日製的,日本高效能馬達,花了我快1000塊。

連桿機構,力道也夠用。

洗冷氣貫流扇的時候,我拿來沖灰塵,沖出一堆灰水,很有成就感。
幾次後,馬達就愛動不動的。
我發現,軸心那支小鐵棒,往前頂,就會轉。
於是...頂...動一陣子...不動......拆開再頂...動一陣子....又不動......拆開再頂............

心很累,拆成這樣,也不好意思出保(還在保固內)。
要不換馬達?試拆馬達,硬是抽不出來。
後來腦力大爆發,想說馬達通病,可能裡面積累碳粉髒污。

軸心鐵棒,狂噴WD40,就............意外的修好啦。

又到了該洗貫流扇的時候了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台就是我所說的插電式呀。
Waterpik沒用過,插電式買過一台百靈Oral-B,印象差到極點。
彼時可能流行環 ...

雷大: 就買一台Waterpi 在家用
用沖牙機40年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大: 就買一台Waterpi 在家用
用沖牙機40年經驗

40年經驗實在太Pro了。
之前一不小心買太多,等這幾支不行了,再來考慮引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