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55uh615t 背光不均勻

楼主(2023-10-06):
電視背光一邊暗掉,參考網路上的教學後,自行拆裝更換燈條後,確實解決了。
但是螢幕下方卻出現背光不均勻,有點像漏光,又有點像手指印。

螢幕下方灰色區域應是均勻的色塊

螢幕下方灰色區域應是均勻的色塊

請問各位前輩,小弟可能是那邊疏忽了沒有裝好呢?

网友A:
謝謝配合貼圖。

你的問題應該是LED顆粒的擴散帽掉了。

网友:
雖然疫情已經舒緩了,但是手還是要洗乾淨一點比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謝謝配合貼圖。

你的問題應該是LED顆粒的擴散帽掉了。

這台是側光式的燈條,沒有擴散帽(透鏡)的設計
樓主這現像應該是濾光片殘留指紋痕跡

网友:
嗯!幾年前也是DIY換燈條
那時也是不知道必須小心手印粗細灰塵的問題
換好以後哭哭比你的狀況還慘

換燈條必須拆光光!不是專業的會是一件苦差事
要注意的事很多
結果手軟放棄給他回收了
後來換燈條都會帶醫療手套

网友C:
大大運氣真不錯,我換完燈條,電源板也掛了.
這是傳說中的大力金剛指?
是指印沒錯,這台還算好換.(只是比較大台)
有點忘了 是上2條或下2條 發光,我時常搞混.
那我算還好手比你乾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台是側光式的燈條,沒有擴散帽(透鏡)的設計
樓主這現像應該是濾光片殘留指紋痕跡 ...

請教 :

若是殘留指紋痕跡
用什麼清潔溶劑較佳 ?

感恩

网友:
指紋油脂映在擴散片上面
我用過清水+棉布 少量局部 但還是會有殘留
千萬不可以用溶劑類...會更明顯 已經實驗過了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指點!
小弟又再小心翼翼的拆裝了一次,這次遙控模組保留在上面不拆,方便開機亮燈看哪裡沒有擦拭乾淨。

我是參考這篇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page=2&mobile=2
用比較不掉毛絮的抹布,噴些許酒精在抹布上,擦拭像壓克力板的偏光片上下兩面。過程中兩手帶矽膠手套或隔著抹布才去接觸偏光片。上面想後塑膠膜的均光片開燈檢查沒有髒污痕跡,我就沒沾清水擦拭了,只有仔細檢查是否有毛絮灰塵殘留。

這是擦完後的成果,左下角似乎還有些許漏光不知如何改善,不過已經心滿意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運氣真不錯,我換完燈條,電源板也掛了.
這是傳說中的大力金剛指?
是指印沒錯,這台還算好換.(只是比較大 ...

仔細看的話,其實可以發現小手掌和五隻小指印
其實是拆換的過程中,小朋友一直非常好奇在旁邊。
原本一直不給他們靠近,抬起大魔王液晶面板、換完燈條,想說不過是個壓克力板不會損壞,才讓他們過來看看瞎忙。
萬萬沒想到就像大家說的要注意的地方很多,一些小細節事前找教學時也沒有提到,還好能在這找到辦法順利解決,再次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教 :

若是殘留指紋痕跡

儘量不要用液體去擦
拿乾布/衛生紙輕輕擦,可以讓痕跡淡一點
沒辦法完全清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配合貼圖。

你的問題應該是LED顆粒的擴散帽掉了。

這是最大的可能,也可能LED燈條固定的位置不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