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售友收回】SHENG DUAL TRACKING 0~30V 3A*2 +5V 指針式電源供應器

楼主(2023-10-06):
這台是朋友請我代售,但他要雙十節連假後才會載來,早期台灣製造產品。

兩組0~30V 3A連續可調,有追蹤功能,另加一組固定5V 3A。

這台電源供應器自取是800元,有興趣的會員請跟我聯絡,如果沒有會員要買,那我就拿到網拍上賣了。

网友:
這台可調電源供應器是下方連結這一台︰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974-1-1.html

今天拿來試用後才發現旋鈕轉動有問題,經驗告訴我是可變電阻故障了,要換4個就一起換。
▼拆開前蓋。

▼原本的可變電阻。

▼4個都換新。

▼再測試就都正常了。

▼TRACKING 也正常。

▼後方散熱器角落有一點撞傷。

以前做的東西都非常耐用,頂多就是像可變電阻這種零件要更換,或者需清理端子,說到端子還是要說一下,沒有用到的端子最好還是找個合適的東西充當防塵塞堵起來避免氧化,日後要使用才會方便了。

网友A:
"等收到請wish 測試一下,沒有問題再出售"
學姐出手品質保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收到請wish 測試一下,沒有問題再出售"
學姐出手品質保證

我幫她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