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土炮Diy一支塑膠焊接槍~修保險桿或作塑膠件補強的神器

楼主(2023-10-06):
只要塑膠有裂開還是要作補強
全都能用這個100元買來的東西來處理.

网友A:
我在附近的板金修車廠看過類似的工具,他們用類似這種工具在補破裂的塑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附近的板金修車廠看過類似的工具,他們用類似這種工具在補破裂的塑膠。 ...

這種功率比那種市售的強很多,所以不需買廠商用的銅補釘,隨便拿鐵絲彎一彎就能用
市售的那種若用像我這樣自己折的,溫度會不夠,熔不下去.
這個的加熱非常快且神奇的是溫度又控制的剛剛好,完全不會把塑膠表面燒焦掉

网友B:
手機版看不到帖大的圖片或者視頻
是否必須用電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機版看不到帖大的圖片或者視頻
是否必須用電腦呢

小弟用手機  不管是手機版還是切換到電腦版 都有視頻

网友C:
好懷念的焊槍,以前小弟開刀也是用這個做皮膚切口跟皮下出血區燒灼止血,當然燒灼區癒合會比較慢,不過比用止血鉗夾出血區傷害範圍小很多

P大您的是多少W,小弟以前用85W的,按久一點焊槍頭發紅甚至會溶掉

楼主:
今天來實做一次~電動車破裂前面板的修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懷念的焊槍,以前小弟開刀也是用這個做皮膚切口跟皮下出血區燒灼止血,當然燒灼區癒合會比較慢,不過比用 ...

這個上面沒有標功率,但加熱非常快,
這個其實原理跟以前拿微波爐變壓器土炮的點焊機一樣.
就一個拿在手上的迷你點焊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