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機車Many 110發不動不專業維修

楼主(2023-10-07):
以前機車用「化油器」裝置供油,

現在則用油泵浦供油,還有一個好聽的名字,叫做噴射引勤。

家裡Many 110故障,我先是給電池充電,試發好幾次都沒效,請大哥幫忙看,說是油泵浦沒有動作。(機車剛開電會有聲音,速度指針會從0到100再回到0。我以為聲音和速度指針有關,大哥說是剛開電、油泵浦運轉油管充油,準備供油發車的聲音。)

拆機車前蓋,裡面有DIY從龍頭電門取電,供電給行車記錄器的線路。

拆機車找到油泵浦。

接上新泵浦測試

先用洗髮精壓嘴抽出部份汽油,換好油泵浦也是用連通管方式加回汽油。

用洗髮精壓嘴抽出汽油(001).jpg

空氣濾網順便更換。

「空」車運轉中。

做排氣檢測,還好過關。

真幸運,Many復活啦。

网友A:
指針儀錶板通電速度表會從0跑到底再回到0,油表也會從0跑到底再回到目前油位,這是儀表自檢的過程,
主要是讓使用者確定儀表板是正常可用的情況,還有燈號應該也會全亮
液晶螢幕也是會有類似的流程,不過液晶螢幕是會全顯示,讓你確認螢幕全部都可以正常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針儀錶板通電速度表會從0跑到底再回到0,油表也會從0跑到底再回到目前油位,這是儀表自檢的過程,
主要是 ...

前輩說的沒錯,

術語應該叫做儀表自檢,

我只注意到指針動作情形,沒有注意聲音的意義。

換好油泵浦後,只要一開電,腳踏板處就會如往常發出油泵浦運轉、讓油管充油的聲音(隨即安靜沒有聲音)。如果不特別注意,車主會以為是速度表指針動作的聲音。

倘若現在的機車開電後靜悄悄,而且按啟動有清晰馬達轉動聲、但是無法發動,可能是在呼喚新的油泵浦了。

网友B:
HC 600 ,CO 2.8 這數值有點不好看, 噴油嘴 含氧感知器 要留意一下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HC 600 ,CO 2.8 這數值有點不好看, 噴油嘴 含氧感知器 要留意一下囉

是啊,

還好現在漸入佳境,

排放值有在降低。

网友C:
可能泵總成內的濾網阻塞  能拆解就用化油器清洗劑  清理阻塞濾網那些膠泥
現代設計 我不知道能不能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泵總成內的濾網阻塞  能拆解就用化油器清洗劑  清理阻塞濾網那些膠泥
現代設計 我不知道能不能拆解... ...

氣油泵一般為金屬殼板壓接組裝,拆開回裝稍有難度。

氣油泵損壞,常見內部碳刷磨耗完畢壽終。
會導致不易發動引擎,輕敲振動油箱,傳導震動讓碳極增加接觸,偶可起死回生,但這時要立即去換新維修。

油泵卡死較少數
除了有個案例是內部葉輪材質分解爆裂卡泵 (DENSO曾出給TOYOTA一批,導致大量汽修召回事件)

楼主:
為了保持油泵浦乾淨,測試時沒拆下塑膠袋。

換下的故障品油味太重,不敢在家裡玩,留置後也丟垃圾車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了保持油泵浦乾淨,測試時沒拆下塑膠袋。

您的汽油恆壓閥也掛了嗎?不然換總成不便宜
二陽的油泵馬達可以單換,先拆舊的下來比對,再上網找
馬達大約500-700就有,總成小弟問過,從5000-7000都有人賣

网友:
引用 网友B:
HC 600 ,CO 2.8 這數值有點不好看, 噴油嘴 含氧感知器 要留意一下囉

您這是女用車嗎?2017跟2018的數據很像空濾塞住,常見於顧路才想到要保養的歐巴桑用車

楼主:
自己買來油泵浦總成,更換、復原,順利恢復騎乘,

這次也順便更換空氣濾網。

之前是上下班市區往返,沒有注意到保養細節,

如果機車設計能夠更方便更換最基本的空氣濾網就好了。

网友D:
噴射的車來說,這台的空然比很差..
騎去給真正會修車的好好檢查一下..
正常都是0.3以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噴射的車來說,這台的空然比很差..
騎去給真正會修車的好好檢查一下..
正常都是0.3以內.... ...

最近一期檢驗是合理數值,之前的看起來空燃比偏低,就是吸不太到空氣,應該是空濾阻塞

网友:
引用 楼主:
為了保持油泵浦乾淨,測試時沒拆下塑膠袋。

對,味道超重的,比汽油潑出來味道還重

這是小弟換油泵馬達經驗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492-1-1.html

當初總成放在辦公室被嫌到臭頭,又拿去放機車行李箱,只能趁沒人時趕快換馬達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買來油泵浦總成,更換、復原,順利恢復騎乘,

這次也順便更換空氣濾網。

感覺空濾是副廠貨

网友:
我家 MANY 也換過一次汽油幫浦!換原廠新品 用不到一周又壞了 新品不良
再換一個!最後 就好了 XD

楼主:
和油泵浦都在正廠零件店拿的,

要怎樣判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泵總成內的濾網阻塞  能拆解就用化油器清洗劑  清理阻塞濾網那些膠泥
現代設計 我不知道能不能拆解... ...

可以。現在機車汽油濾網都外掛在汽油泵底部抽油口,有的原廠就有零售汽油濾網,也有一些車種原廠沒有零售汽油濾網但副廠有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泵總成內的濾網阻塞  能拆解就用化油器清洗劑  清理阻塞濾網那些膠泥
現代設計 我不知道能不能拆解... ...

濾網直接換掉就好

固定濾網的設計超卑鄙的,用1個星狀卡環卡在塑膠柱上,沒經驗的用力一拉,塑膠柱就斷了

要用小起子把星狀卡環的卡齒扳開再拿下濾網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油泵浦都在正廠零件店拿的,

要怎樣判斷?

原廠沒錯 因為空濾買副廠過濾效果粉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油泵浦都在正廠零件店拿的,

要怎樣判斷?

這是正廠零件
看那張貼紙,副廠並不是防冒品,不需要偽造貼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