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汽車兩個問題請教

楼主(2023-10-07):
1. 我的車(MAZDA)的變速箱電腦剛好在電瓶下面,未來若有機會需要移動或更換變速箱電腦,勢必要先把電瓶移除,移除後的影響好像是電動窗、行車紀錄、時間歸零
我去電池行看老闆換電瓶都會另用一顆小電池並聯,純粹只是避免讓這些設定歸零嗎?
應該沒有甚麼要搞到原廠來處理的後續問題吧?

2. 我看坊間很多OBD檢測器,價格也有一些落差,這能夠發揮效果到甚麼程度?對平日保養或了解車況有幫助嗎?

以上,謝謝

网友:
我要換新電瓶也是都會用這種方式
先併一顆12V的小電瓶(機車汰換下來的)

网友:
1.以小弟的altis來說,斷電換電池除時間(音響)設定外可能會有影響是重新學習開車習慣(聽說電腦會學習使用者的開車習慣)
還是參考車主手冊為主

2.OBD有很多資訊轉速、車速、溫度、油耗、電壓.....,
有些抬頭顯示器會接在OBD上,
(引擎故障燈亮)這東西如果有DIY的能力會有點幫助,他會幫你判斷故障碼,
不過它不會告訴你xx東西還有多久的使用壽命,
這東西還是會耗電,如果不常開車還是拔掉。

网友A:
如果要拆變速箱電腦
一定先拆電池
不斷電下拆電腦可能一覺不醒

其實會並聯電池是怕電腦出問題
換你一顆電池才賺多少錢
如果壞電腦.....

BMW部分車種在換電瓶後需歸零
不然check engine會亮起來
你不回廠也不行

OBD檢測儀直接問賣家適不適用你的車種
就實際上他們以後還要售後服務
低階,中階車種是可以用
高階還是回原廠
高階出問題有時連原廠也無法處理
都要總公司派人來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拆變速箱電腦
一定先拆電池
不斷電下拆電腦可能一覺不醒

因為我好像有聽說過甚麼拔了電瓶,結果車被鎖住還要回原廠處理

我想說這台馬5應該不至於換個變速箱電腦也會搞成這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好像有聽說過甚麼拔了電瓶,結果車被鎖住還要回原廠處理

我想說這台馬5應該不至於換個變速箱電腦 ...

一般人不會去換變速箱電腦....

如果變速箱有問題,不進廠又怎麼知道問題點?

有一些車種在換重要設備,必須重設全部電腦,為了避免有人使用來原不明零件...
馬5應該沒這麼先進...

拆電瓶車鎖住很多都會,這跟防盜系統有關,只要車主都有鑰匙,問題不大

除非車主自己鑰匙被鎖在車裡,換電瓶的地方又在很遠處不能拿備份鑰匙,這就比較麻煩...

其實重新設定這些時間什麼的,沒有什麼,原廠快幾分鍾,慢十幾分鍾就行
怕的是一些奇怪的問題,例如晶片防盜跑掉,這就麻煩

如果不回原廠就外面修,修不行在回原廠修

网友:
楼大,俺2020的车直接断电换电瓶,没事。手册上说的,只要对车窗进行一系列复位即可,其实俺也没去做,也一直正常。大多数车断电,丢失的是些用户数据,比如收音机、程式设定、行车习惯、发动机系统的数据学习校正(随着使用时间积累)。俺觉得就最后一项比较有用,毕竟新车旧车的性能有较大改变,这些参数是不断使用过程中慢慢积累的。但俺的手册只是轻描淡写,以后还是可以学习积累的。俺换电瓶时也开得不多,所以根本没感觉到之前和之后的行车差别。您的车也不是那些难搞的牌子,所以俺认为断电影响不会大的。个人建议,只供参考。

网友B:
MAZDA5 應該只有電動窗會沒一鍵升降,設定也很簡單,升到頂放開按鍵,再拉5秒就可以一鍵升降了

變速箱電腦一定要移位,不然容易過熱燒毀,一般都是移到左駕輪鼓和電瓶中間的空隙,有專用架可以購買

OBD2 可以偵測行車電腦的串流數據,有裝安卓機的很方便,可以隨時監控,故障碼每一家的設定不同

有些跳出的故障碼,可以不需多加理會,有些要立即檢修,不用買太貴的,現在晶片大多是同一棵ELM327

只差APP介面和設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ZDA5 應該只有電動窗會沒一鍵升降,設定也很簡單,升到頂放開按鍵,再拉5秒就可以一鍵升降了

變速箱電腦 ...

我的目前開了15萬km還沒燒掉,但難保哪一天不會出事
後來得知變速箱電腦的通病就是E338A和TJA1050這兩顆晶片容易損壞
我已經去淘寶下訂備料了
唯一的難點大概就剩去除電路板上的封膠

我看了一下OBD好像大概分成兩種款式

不知道哪一種比較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目前開了15萬km還沒燒掉,但難保哪一天不會出事
後來得知變速箱電腦的通病就是E338A和TJA1050這兩顆 ...

左邊那個插在車上可以不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