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DMI 送訊號即自動關機 [SAMPO EM-42FT08D ]

楼主(2023-10-07):
各位先進

原先機上盒接電視都好好的
最近忽然間電視無法開機
電視按下電源鍵感覺有開機,但又瞬間斷電
經測試
1. 拔除HDMI,電視可開機至顯示無訊號畫面
2. 機上盒不開機,將HDMI接上電視、電視正常,機上盒開機送訊號,電視立刻關機(3組HDMI都一樣)
3. 後來換使用VGA線,電視就可正常顯示影像
所以推測應該是HDMI的線路有問題,好像送訊號要電視關機(可能是電視的HDMI部分有問題、誤以為要關機)

請問可提供方向維修嗎?

网友A:
有沒有考慮換一個HDMI裝置看看
除了現在這個機上盒之外的設備
先排除是不是機上盒送出的訊號導致

网友B:
hdmi晶片受損,有可能壞電視主機板(主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考慮換一個HDMI裝置看看
除了現在這個機上盒之外的設備
先排除是不是機上盒送出的訊號導致 ...

有拿別台好的機上盒試過
確定機上盒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mi晶片受損,有可能壞電視主機板(主mcu)

這個聽起來好像很難修
要換晶片

网友C:
你有沒有嘗試用其他設備像是別的機頂盒(跟目前使用的不同型號),或者SWITCH,
還是電腦去連接電視的HDMI看能不能顯示,如果這種情況下是正常的話,
那可能是CEC的問題,可以在電視的設定裡面找看看有無CEC的控制選項選關閉,
沒有設定可調整的話可以嘗試用CEC阻斷器,如果動手能力強也可以自製。

要是任何一種設備都會導致電視關機,或許還有可能是線的問題,
如果線也換過都沒問題,那就可能是電路上的問題。

至於CEC是什麼有何做用,可以GOOGLE一下 "HDMI CEC"
會找到很多相關討論串跟CEC出問題會有什麼情況。

网友D:
主晶片旁的 A1117 穩壓晶片~
如果用手摸會很燙~就換一下~

网友E:
要不先檢測->HDMI線有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沒有嘗試用其他設備像是別的機頂盒(跟目前使用的不同型號),或者SWITCH,
還是電腦去連接電視的HDMI看 ...

您好
有交互驗證
確認是電視的問題(線與訊號端都沒問題)
有想過要用CEC的方式
但電視老舊,電視調整好像無此功能
剩下CEC阻斷器還沒試

謝謝提供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晶片旁的 A1117 穩壓晶片~
如果用手摸會很燙~就換一下~

這顆去年壞過(無法開機),已更換
但推測這次應該不是他
因為用VGA訊號線是沒問題的
不知這樣的推論是否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先檢測->HDMI線有沒有問題?!

有拔別台電視使用正常的線來測試
狀況一樣,一送訊號就立刻關機
所以線沒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有交互驗證
確認是電視的問題(線與訊號端都沒問題)

如果是CEC的問題,那通常換設備測試後,應該就能正常,
CEC產生問題主要是每一家產商為了自家的功能性,對於傳輸的訊號定義會不同,
像我用A家的電視收到CC的訊號我會停止螢幕的運作,
可是B家的機頂盒是開機會傳送CC訊號通知電視我開機了,
在這種情況下,B家的機頂盒開機,A家的電視螢幕就不顯示,這是CEC出問題的原因,
當你不同設備交叉測試之後,情況還是依舊,大概就可以排除是CEC的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CEC的問題,那通常換設備測試後,應該就能正常,
CEC產生問題主要是每一家產商為了自家的功能性, ...

基本上個人懷疑
可能是電視機上的電路板有問題
跟HDMI線路相關,可能是斷路或短路
(短路機會大)
訊號源不開機,沒問題
一開機送訊號
電視立刻關機

應該是有訊號通知關機

謝謝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個人懷疑
可能是電視機上的電路板有問題
跟HDMI線路相關,可能是斷路或短路

HDMI數據線都是直通主芯片
用手摸一下主芯片是否有異常高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HDMI數據線都是直通主芯片
用手摸一下主芯片是否有異常高溫

謝謝回覆

怪事發生了
啥事也沒做
今天再試一次
啥都沒換,原來的訊號源、訊號線,電視機
莫名其妙好了
不會瞬間關機
(與上次不同處,室溫的溫度較低,濕度較高)

好奇怪

网友:
換一根HDMI線試試,最複雜的故障往往從最簡單的排出開始

网友(2023-11-10):
檢查HDMI的接口有沒有問題

网友:
檢查電視的HDMI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