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HP M125a 印表機進紙改善

楼主(2023-10-07):
上一次發表在「居家生活維修技術」版的HP M125a印表機安裝的「進紙輔助」失效了,

把舊紙移除,又重新安裝,一樣恢復順利進紙。

比對拿下來盡忠「紙」守、功成身退的輔助紙,

黃色區塊持續在印表機內、幫忙閃過卡紙位置,

紅色圈圈是鏤空,以便印表機「橡皮滾輪」可以吃到新紙、順利進紙,

輔助紙大約進紙1/5,然後用膠帶固定,表層再貼上一張提示避免同事不小心撕走。

錄一段改善後順利進紙的情形,列印時不必再靠運氣。

网友A:
我是把 橡皮滾輪 拆下來洗乾淨,換個角度裝進去,用了一兩年進紙都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把 橡皮滾輪 拆下來洗乾淨,換個角度裝進去,用了一兩年進紙都很正常!

厲害,

翻不到拆橡皮滾輪的方法,

也不敢暴力拆開,

只能分析影響列印的原因,

設法排除列印路徑障礙、完成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厲害,

翻不到拆橡皮滾輪的方法,

我有點忘了當初怎麼拆的,記得不難拆,不用全機拆開,你摸索看看

网友:
hp黑白雷的取紙輪確實可以做到翻轉橡膠位置

但並不是每種HP機器的型號都可以這樣搞

論取紙輪HP的確實好拆卸

拆下之後,取紙輪內凹的那面有個扣子

拆下之後把橡膠輪轉到內凹的那面朝外

扣子夾回去就搞定了

网友:
每次只放一張紙是沒問題, 放多過一張紙就出問題

楼主:
屬於粗手DIY,

印表機會卡紙、每次要千辛萬苦才印出一張,印表機故障,還不到「壞」、完全不能動的程度。

幾次嘗試,拆不下滾輪,

即使翻看網路拆機、維修影片,

沒有把握再多拆一些是否能妥善裝回,裝回後是否還能動。

只好以保守心態,能不拆就不多拆,

分析「故障情形」後,設法讓「一張紙片」停在有問題的地方,

(好比路上一個縫隙,我的國民車過去會產生不舒服的起伏、還有「撞上東西」的錯覺,蓋上鐵板後,車輛正常行駛下起伏的程度可以接受,)

DIY後,已經能夠順利列印(影片只是示範正常進紙,紙夾一次放多張紙也沒有問題),

看哪天有細部的拆滾輪步驟再和同事一起參考、「大修」一番。

网友:
看了你上一篇所講的,才知道你的機器問題出在哪

原來你是印標籤紙

如果印標籤紙,會卡在你所說的地方那也不奇怪

因為標籤紙比一般的紙還要厚

標籤紙打從取紙輪拉進紙道前,因為自己厚度的關係

捲曲的程度不夠,就直接卡在光鼓前

原本標籤紙是平放的,到光鼓那邊是等於要轉90度

而且標籤紙表面比一般紙都來的光滑,摩擦力比較低

容易因為取紙輪打滑,標籤紙沒有拉的很進去

取紙輪表面已經有點磨損的更是如此

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因為這機器本來就不是拿來印標籤紙的

而且雷射印表機印標籤紙很容易壞,尤其是加熱組那邊

但你能想到用鋪張紙的方式解決印標籤紙卡紙的問題

這方式確實是聰明

楼主:
公司需要的標籤紙,因為內容資料要隨產品、以及日期變化,相同樣式數量也不多,不值得請廠商印製,只好投機用雷射印表機來製作。

影印/印表機的租賃公司也是不反對印製,只是要求使用認證的紙張。

為避免影響租賃機器的妥善,便是以自購的印表機列印標籤。

可能膽大,是使用全頁式的空白自黏貼紙,列印後再裁切。可以減少「標準標籤紙」因為單位面積小,更容易翻開隙縫沾黏造成列印問題。

透過張一張薄紙「自首」建功,使列印順暢,也是欣慰。

較早前也是觀察租賃的影印/印表機很容易發生夾紙的情形(紙張變成皺摺百葉扇狀),

分析來說,並不像滾輪吃不進紙,而是吃進紙後過不了「下一關」。也懷疑因為潮濕問題、紙張較軟,買除濕盒來用也沒有幫助。

把新紙張從A4改成A4R方式置放,就不再卡紙,都是小改變、大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