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沒有外接driver的220V led燈 能改成110V使用嗎.

楼主(2023-10-08):
產品如下圖..我不會畫電路圖.><...插220V孔能亮..插110V就點不亮,,拆開看就幾個小元器件..請能有可能簡單改個什麼地方就能在110V下使用呢.
小弟也只會焊焊小東西.雖然東西不貴.但一次買了十個.想說能簡改改就不要浪費了.~~

网友A:
這東西的線路有夠簡單
你可以先確認一下
我感覺他是先用電阻降壓後整流
上面105電阻是跟LED串連的嗎?
電容下面還有一顆RS應該就是接到IC的檢測電流S腳

我會先插220會亮的情況下先量一下RS1電阻還有上面的105電阻壓降是多少
再來下一步打算

我個人會猜把105電阻降低改成504或是104之類的就可以了 詳細還是要量一下105插220V的時候壓降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東西的線路有夠簡單
你可以先確認一下
我感覺他是先用電阻降壓後整流

先謝謝您的回覆,電容下還有一顆36R0電阻.圖片中忘了標註了..我有試過把105電阻換成474(手邊只有這個較接近),但沒用..我只看得出各個led是串聯..量電阻降壓..我還不會..呵..

网友:
你的問題如果是怎麼把220V 改成110V,這篇舊文連原理就有說的很清楚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23673-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謝謝您的回覆,電容下還有一顆36R0電阻.圖片中忘了標註了..我有試過把105電阻換成474(手邊只有這個較接 ...

3# t19910422大點出, 那顆RM9003BS應該可以藉由調整RS來修改驅動電流..
如果您可以試著將板子上的銅箔走法畫出來, 應該會更容易讓痞友們抓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謝謝您的回覆,電容下還有一顆36R0電阻.圖片中忘了標註了..我有試過把105電阻換成474(手邊只有這個較接 ...

痾 我說的是 插上220之後 量一下各元件的電壓是多少
然後畫一下每個元件是怎麼連接的
不過我稍微判斷一下覺得這東西應該是100~220都通用才對..

下方大電阻應該是當保險絲使用
左邊是RS電阻 計算方式是0.6V/36歐姆=16mA電流
而105電阻應該只是並聯在電容兩端放電用的

下方輸入就是220V嗎 還是有變壓器之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 t19910422大點出, 那顆RM9003BS應該可以藉由調整RS來修改驅動電流..
如果您可以試著將板子上的銅箔走 ...

我把電容,驅動芯片,整流橋.取下再拍照..可以隱約比較清楚看到走線..不知有沒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痾 我說的是 插上220之後 量一下各元件的電壓是多少
然後畫一下每個元件是怎麼連接的
不過我稍微判斷一下 ...

沒有變壓器,下方的兩根裸線就是必須直接接220V電壓插孔才能亮.接110點不亮..我買前也是想說應該通用..沒想到踩到雷,..稍早回覆另位大大,有再附一張走線圖.不知有沒有幫助.

网友:
如果要簡單些,買個110轉220的小變壓器,網路拍賣應該都有,價格也不貴,省時省力。

网友:
劃出線路圖, 有了 IC 編號和DATASHEET, 自然就找到想要的答案

网友A:
所以能量一下電容還有LED的壓降嗎? 正常點亮的情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能量一下電容還有LED的壓降嗎? 正常點亮的情況下..

led壓降....我不會量,剛點亮後先量一下led燈珠是DC35V左右,再去量電容時.不知怎弄到電容冒白煙爆了,,但奇怪的是led依然亮著.小弟完全沒學過電學,原想220變110不就電壓少一半,那在迴路中換個一半的電阻可以維持電流值不變不就完事,,沒想到那麼麻煩..

网友C:
電路大致如此!! 含修改部分!! 修改部分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路大致如此!! 含修改部分!! 修改部分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但問題是我查datasheet
他這IC設計很簡單
就是RS控制電流 0.6V/RS=16mA
然後電壓就是給LED
剩下會被IC吃掉
所以310VDC可以驅動
沒道理155VDC驅動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路大致如此!! 含修改部分!! 修改部分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非常謝謝您的電路圖..可惜我看不懂,原意以為換個小零件就可以解決的,沒想到這麼複雜,我想我放棄了.

网友:
請將 400V 2.2 uF 改成 400V 10uF

若是 不亮   當我說廢言
若是 亮了 但是亮度不比AC220條件  再加大到 22uF   **注意: 容量愈大將致使RM9003BS 耗熱

電容400V  也可 考慮  200V
但更換成200V後     AC環境僅限用於 AC110V  不可再用於AC220V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謝謝您的電路圖..可惜我看不懂,原意以為換個小零件就可以解決的,沒想到這麼複雜,我想我放棄了. ...

繼續提問
繼續研究
即將成功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謝謝您的電路圖..可惜我看不懂,原意以為換個小零件就可以解決的,沒想到這麼複雜,我想我放棄了. ...

看大家熱烈討論引起我的好奇心,datasheet說最好的設計是LED的壓降接近AC電壓,因為剩餘的壓降由IC吸收。

典型應用,可以並聯輸出,增加電流。(紅框是IC方塊圖)

目前應用,只有一顆RM9003B。原本直接接地的第1腳多了一顆燈珠對地。

既然你已經放棄,可不可做個實驗,滿足我的好奇心。
你這塊板子只有5+1顆(有一顆在奇怪的位置),也就是說這六顆LED符合它的設計。

將這顆燈珠用導線短路,也就是像典型的應用一樣,看看其他會不會亮,然後會不會燒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大家熱烈討論引起我的好奇心,datasheet說最好的設計是LED的壓降接近AC電壓,因為剩餘的壓降由IC吸收。

我也看老半天 為什麼IC接地到電路接地中間還串了一個LED
用意是甚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大家熱烈討論引起我的好奇心,datasheet說最好的設計是LED的壓降接近AC電壓,因為剩餘的壓降由IC吸收。

哇..算有進展了..哈...我把您畫的這顆led拆下,然後兩端接上線,,之後接110V剩下五顆燈有亮耶..但亮度很微弱,無法正常使用的亮度..,再接回220V亮度正常..之前這顆電容都被我弄出白煙爆了..怎麼還會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老半天 為什麼IC接地到電路接地中間還串了一個LED
用意是甚麼?

這我也不懂,可能是提高參考電壓,然後燈珠可以不用那麼多顆吧!?
所以才想讓樓主bypass串在1跟接地間的那顆L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老半天 為什麼IC接地到電路接地中間還串了一個LED
用意是甚麼?

只是為了 零件實體位置擺放而做的變更

LED 先繞外圈 中心位置也擺一個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折衷一下

网友A:
我好奇的點是 如果今天是310V直流輸入
只有6顆LED 假設一顆是3V 不就等於18V被LED使用
剩餘的292V就被IC吸收 這樣IC怎麼可能承受的了?
還是LED其實一顆不是3V不是6V 是更高規格的?

所以我從一開始 最最最最一開始
想知道的就是220V插下去之後 各元件的電壓是多少..
但感覺原PO是只有烙鐵沒有三用電表嗎?
問了3次以上好像都石沉大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算有進展了..哈...我把您畫的這顆led拆下,然後兩端接上線,,之後接110V剩下五顆燈有亮耶..但亮度很微 ...

如果要繼續玩下去,還有兩個實驗增加電流,若不行就只剩14# 220V改110V的方式了吧.
LED不要焊回去,接著做:
1.首先,拆另一塊板子的C1 2.2uF/400V,並聯到實驗板子的C1.若沒效,先不要拆掉.
2.接下來.拆另一塊板子的RS1 36R0,並聯到實驗板子的RS1,若沒效,就是14#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奇的點是 如果今天是310V直流輸入
只有6顆LED 假設一顆是3V 不就等於18V被LED使用
剩餘的292V就被IC吸 ...
問了3次以上好像都石沉大海...

要有點熬耐心  體諒一下  發文者不是每位都有適當作業環境 工作平台   拉個220AC 量測 可能就不容易

之前某位  門口對講機問題   發文者他就得  門外門內跑  可能還得找假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奇的點是 如果今天是310V直流輸入
只有6顆LED 假設一顆是3V 不就等於18V被LED使用
剩餘的292V就被IC吸 ...

我有回覆在13樓呀..謝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奇的點是 如果今天是310V直流輸入
只有6顆LED 假設一顆是3V 不就等於18V被LED使用
剩餘的292V就被IC吸 ...

我有遇過LED 燈珠是12V 也有24V的!!

楼主:
多謝各位大大的熱烈討論.小弟愚昧,,並聯過36R0電阻.一樣微亮,電容裝不裝好像也沒影響它亮度不足的問題.我真的要放棄了.若有那位大大想試.可以私訊給小弟..我可以提供一片讓有興趣的道友研究下.我等級還不夠,不能發消息.但不知能不能接收消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回覆在13樓呀..謝謝您

抱歉 我剛好沒看到那篇文
所以單顆35v 6顆 210vDC了 310vDC的驅動電壓下去當然可以驅動
換成155vDC電壓就不足了 所以自然點不亮
快速解決辦法就是短路2顆LED應該亮度就會跟本來比較接近了 35*4=140VDC<155VDC
但亮度自然就會少2顆
不然你這個應該只能用最前面說的倍壓電路是最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謝各位大大的熱烈討論.小弟愚昧,,並聯過36R0電阻.一樣微亮,電容裝不裝好像也沒影響它亮度不足的問題.我真 ...

電阻會影響亮度 前提應該是電壓足夠的情況
而且LED其實電流足夠的情況下 真的增加很多也不會亮多少
只是會更熱而已
36R0用公式下去算 0.6/36=0.016A=16.6mA
這IC好像最高80mA而已 影響不太大

電容是穩壓而已 跟亮度的確沒太大關係才對

网友E:
請參考這一篇,一樣是220V的燈具要使用110V的電壓,前段一樣是一顆橋式加上一顆濾波電容,不管後段,更改前段成為倍壓線路,只須加上一顆電容以及稍微修改線路即可。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2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參考這一篇,一樣是220V的燈具要使用110V的電壓,前段一樣是一顆橋式加上一顆濾波電容,不管後段,更改前 ...

謝謝回覆.我再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 我剛好沒看到那篇文
所以單顆35v 6顆 210vDC了 310vDC的驅動電壓下去當然可以驅動
換成155vDC電壓就 ...

再拆一顆led剩四顆是有明顯比較亮,再繼續拆一顆,剩三顆並沒有什麼變化...我再研究32樓大大的內容看看看看能不能再提升下亮度..要不就這樣將就用囉了.

网友F:
這看來應該是用較高壓的LED,6個用在220v,那改成3個就能用在110v上了吧。

要完整的亮度的話,就兩兩並聯,變成三組LED,然後把Rs那個36電阻對半變成18(20可能比較好找),應該就行了吧

並聯LED

並聯LED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看來應該是用較高壓的LED,6個用在220v,那改成3個就能用在110v上了吧。

要完整的亮度的話,就兩兩並聯 ...

謝謝回覆.目前是點了四顆沒問題.我再試看看把燈珠井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目前是點了四顆沒問題.我再試看看把燈珠井聯..

要並聯的話 記得電阻要調整成18歐姆或以下 不然沒意義

网友:
你的LED燈板是幾瓦的?燈珠尺寸?燈珠?V,原燈飾的圖片,最簡單的方法變壓器和倍壓電路板

网友G:
各位大大, 容我插一下話

如圖中, 100ohm 的電阻是否有必要存在? 用途是限流嗎? 還是預防什麼??
或是以保險絲取代也可?
感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並聯的話 記得電阻要調整成18歐姆或以下 不然沒意義

好的.謝謝提醒.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各位大大, 容我插一下話

如圖中, 100ohm 的電阻是否有必要存在? 用途是限流嗎? 還是預防什麼??

這應該是所謂的Y型電容 抗躁用的
理論上中間只是把兩電容接地而已
常見的應該都不會有電阻才對
感覺影響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應該是所謂的Y型電容 抗躁用的
理論上中間只是把兩電容接地而已
常見的應該都不會有電阻才對

感謝您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