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HERAN 14C9-HDF 智能變頻DC風扇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3-10-09):
HERAN 14C9-HDF 智能變頻DC風扇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1.型號~HERAN 14C9-HDF

2.插電後待機紅燈閃動無法開機

3.底座拆開內有主控板及電源板

4.先檢測DC24V電源板輸出電壓有23.85V~正常~

5.再檢測主控板78L05穩壓IC第三腳輸入電壓只有3.98V~明顯不正常~

6.78L05穩壓IC第一腳輸出電壓2.5V~明顯壞掉了~

7.找一顆78L05穩壓IC備品換上,第三腳輸入電壓有5.93V了~恢復正常~

8.78L05穩壓IC第一腳輸出電壓有4.37V~足夠供應MCU工作電壓了~

9.拆開護罩裡面有DC24V馬達,以及擺頭同步馬達(規格:AC24V/4W 3RPM CW/CCW)

10.同步馬達為圓軸側孔插梢式

11.組裝測試開機成功

12.立扇外觀照

网友A:
78L05  第三腳輸入電壓有5.93V了~恢復正常~
第一腳輸出電壓有4.37V~足夠供應MCU工作電壓了~

我看了數據   很掙扎
很懷疑  第三腳輸入的更前端源頭也有問題
因為物件是工作了  不好多說什麼話
憋了一天  還是忍不住  上來問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數據   很掙扎
很懷疑  第三腳輸入的更前端源頭也有問題
因為物件是工作了  不好多說什麼話

DC 24V輸入經過2顆2W 220Ω電阻降壓,供應給78L05穩壓IC第3腳(輸入端)

1.DC 23.8V輸入

2.經過第1顆2W 220Ω電阻降壓為~14.8V

3.經過第2顆2W 220Ω電阻降壓為~5.8V

4.拆下負載78L05後沒有分壓迴路,電壓=輸入電壓 23.8V

供S大分析參考

网友B:
難道是跟我家的是同一台?

网友C:
引用 楼主:
DC 24V輸入經過2顆2W 220Ω電阻降壓,供應給78L05穩壓IC第3腳(輸入端)

1.DC 23.8V輸入

很奇怪的設計。24V直接就可以輸入7805了,竟然用電阻降壓。就算要降低7805的溫度,先用電阻降壓,最後也不應該是5.8V,7805至少要2V的壓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難道是跟我家的是同一台?

是的,這型號我已經修第二台了都是不同的故障。

話說你家的電扇怎麼那麼黃呀!我這台還是請人從回收廠收來的還很新很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難道是跟我家的是同一台?

人家wet大哥電扇硬是橫拍說
編輯貼維修文應該花了不少時間修正
不過害我眼睛轉了90度
你直拍看的比較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這型號我已經修第二台了都是不同的故障。

話說你家的電扇怎麼那麼黃呀!我這台還是請人從回收廠收 ...

橡皮人怕熱平常出門隨身帶出去吹
太陽曬到變黃
應該是樹乳人家中電燈黃光光線的問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奇怪的設計。24V直接就可以輸入7805了,竟然用電阻降壓。就算要降低7805的溫度,先用電阻降壓,最後也 ...

要看5V的作用,如果是控制用,輸出不足5V,會動作就好,其實廠商也不希望商品太耐用,最好是保固過了一些時間就故障。
78L05=0.5A
7805=1A
78S05=2A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這型號我已經修第二台了都是不同的故障。

話說你家的電扇怎麼那麼黃呀!我這台還是請人從回收廠收 ...

可能是這台風扇以前放在客廳,客廳朝東太陽大,長期日照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wet大哥電扇硬是橫拍說
編輯貼維修文應該花了不少時間修正
不過害我眼睛轉了90度

其實我的意思只是想表達儘可能橫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這型號我已經修第二台了都是不同的故障。

話說你家的電扇怎麼那麼黃呀!我這台還是請人從回收廠收 ...

燈具3000K 色溫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