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聲寶 LM-32V6R 液晶電視 不過電 715G4382-P03-000-003S 通報

楼主(2023-10-09):
之前我家三台聲寶32吋液晶電視都發生,電視使用沒有幾分鐘螢幕直接沒有顯示且沒有聲音,必須等一陣子,再按電視開關才能再收看到電視節目。花了一台800元,共2400元,給露天拍賣的賣家維修,可惜看了六個月後,陸續又都有相同的問題。Google 發現到 pigoo 有不少貼文,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page=1&mobile=2
也有技術通報。
https://bbs.pigoo.com/thread-54569-1-1.html

聲寶本身也發出技術通報:
1. 常壞零件:TNY277PN  以TNY280PN代
2. 確認 ZD910,ZD903,Q902 是否短路
3. PI 板背面,將R971.R972.R973...1MΩ電阻改為 510k
4. PI 板背面, R919.300KΩ電阻改為430K

把電視拆開,發現之前維修只有更換 IC901 成 TNY280. 另外四顆電阻沒有更換,根據技術通報第二項量測,ZD910, ZD903 和Q902 都沒有短路。想買TNY280,再更換一次,同時把第三、四項的電阻都換掉。

請問有根據聲寶技術通報更換IC和電阻經驗的專家
1. 只換 IC901,經過多久又會碰到同樣的問題
2. 全部更換 IC901 (TNY280)、R971.R972.R973 (510K ohm) 、R919 (430K ohm). 經過多久又會碰到同樣的問題

网友:
只換IC901沒換電阻,可能會因為電阻燒掉導致換完不啟動
全部都換掉是最好的,因為會有這種技術通報通常都是開發實驗室出來決定要換那些零件.要用示波器看一大堆波型跟參考很多電路上的特性所做的決定
這種42V8T的機子也比較少了,以前都是燈管的,也不是只會壞電源板這顆IC901而已,背光那部分也壞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