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I H110M PRO-VH (MS-7996) CPU12V微短路案例分享

楼主(2023-10-09):
品牌與型號: MSI H110M PRO-VH

徵狀: CPU12V微短路

檢修過程:

(1)目檢板子是否有刮傷?撞件?

量測到CPU 4Pin對地二極值沒有完全短路,約有對地二極值0.015(阻值約26歐姆)。

(2)針對使用CPU 12V的相關供電零件(參考文獻2的點位圖),測量各相MOSFET G極、D與S二極值都沒有異常。

上電不插CPU 12V可觸發,除了Vcore與CPU輔助供電之外,都出齊了。

(ˋ3)用5V 3A燒機,燒不出來。

加大力道12V 3A,朦朧美的熱像儀輔助抓取熱點方向、電表K型頭精確定位出升溫速度快、有最高溫度的零件。

找到靠近Vcore供電IC RT3606BC附近TONSET腳位的電阻發熱,參考RT3606BC的電路圖page 19。

R14保險電阻、R15 487K歐姆阻值都在正常範圍,那就是濾波電容C3短路的問題了。
C3拆焊黏住一腳

實際測量是保險電阻發熱,但根源短路點為C3。

很幸運,前後都有電阻做隔離,沒有燒毀PWM IC或功率元件。

(3)移除後,CPU12V對地二極值就變正常,從廢板找出尺寸近似的MLCC換上。
(ˋ4)上機測試BIOS是很舊的2.5版,更新成2H版。

進入Linux mint正常抓取各個設備。

平台搭建
BIOS 2.5版
linux command log
最新BIOS 2H版本

至此完修,感謝收看,也感謝提供資料的前輩們,才有機會完修。

歡迎指教與切磋,祝各位連假愉快,有空多多餵養狗狗。

參考文獻:
(1)RT3606BC datasheet

(2)技嘉 GA-H110M-H 沒CPU供電求助! by carzy1kimo大

网友:
電路圖
MSI MS-7996 Rev1.0.pdf (1.02 MB, 下載次數: 17)
點位圖
MSI MS-7996 Rev1.3.rar (752.18 KB, 下載次數: 19)

楼主:
感謝版主 獅子魚大提供電路圖與點位圖。

网友A:
借此帖發問一下~請教各位前輩
IC上面的腳位很多英文代號~上圖中那些
TONSET
TONSETA
IBIAS
等等一堆的引腳代號~
請問各位前輩有什麼方向可以查詢那些引腳代號分別表示什麼呢?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此帖發問一下~請教各位前輩
IC上面的腳位很多英文代號~上圖中那些
TONSET

翻閱 規格書上 有PIN腳說明
Functional Pin Description

閱讀能力 是要自行累積的

楼主:
老實說這些pinout我只大概找我要讀的,還真的沒時間詳讀它的功能敘述,找故障點都來不及了

試問供電短路與該IC的腳位功能在當下哪個重要?!  KPI比較重要@@

网友:
熱風槍多少度吹下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