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解決]8吋折疊伸縮風扇無法切換檔位?

楼主(2023-10-10):
問題概述:原先有三檔可切換;目前按一下輕觸開關,可啟動最小風量,再按一次,卻直接關閉電源

檢測概述:輕觸閞關(S1)已更換,電路板上的U1無印刷字樣,無從判斷是那一顆控制IC,附近的電阻電容,經檢測應無異常,LED2不會亮,風扇若直接接上可調電源,可以調整風速,電機應未故障

請教各位先進,若是U1故障,那要如何判斷是何型號IC,或是其他可能的問題?

電路板:

外觀:

网友:
換過電源嗎?

楼主:
謝謝SIMON1016,經量鋰電池電壓,已降至3V,經換其他電池,已正常;最基本問題:没電了

另請教SIMON1016,一般切換檔位的功能,本電路板的U1,可能使用那顆控制IC?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SIMON1016,經量鋰電池電壓,已降至3V,經換其他電池,已正常;最基本問題:没電了

另請教SIMON1016,一 ...
本電路板的U1,可能使用那顆控制IC?

未曾留意過  剛剛找一下  用了關鍵字 [芯片 輕觸開關 單鍵切換 換段 三段 ...] 等等 有一些
例如: FS8P153B单键换段芯片
https://blog.51cto.com/u_15703020/5441072

也可以 試試 搜尋圖片 [芭蕉扇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