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搞飛機了

楼主(2023-10-10):
飛行模式, 死活都出現
明明白白WIFI已經連線, 可是那式樣從不改變, 某天系統更新後就那鳥樣
請教有解決方式嗎

win10 搞飛機了

win10 搞飛機了

网友:
  就讓它 "真的" 飛航模式再取消試看看; 若 WIFI 正常就甭糾結啦!

  要不, 等下一次的更新, 或許就會修正回來.

网友A:
你沒說你的是桌機筆電還是手機 有無無線網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沒說你的是桌機筆電還是手機 有無無線網卡

大大, 是ACER筆電, WIFI6 Realtek 8852BE
很可能是Realtek的驅動造成的
飛行模式的設置面板都有問題

Win10搞飛機2

Win10搞飛機2

臨時方法, 改registry, 重啟電腦後 icon 顯示是正常了, 不過飛行模式的設置面板仍然有問題, 無解, 只好通知用家加減用.

disable airplane mode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RadioManagement\SystemRadioState]
@=dword:00000000

如要重啟飛行模式, enable airplane mode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RadioManagement\SystemRadioState]
@=dword:00000001

reg 檔案, 懶惰的不想手動改 registry, 可下載這包含兩個 reg 文字檔案, 匯入win10, 內容就是以上的代碼,
disable_airplane_mode.reg
enable_airplane_mode.r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