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SOP-8的芯片底部那個銀色的東西是什麼

楼主(2023-10-10):
電源芯片

電源芯片

因為我電視有聲無影
回頭查是在主機板上要把電輸出到邏輯板的這顆芯片IT76630M燒掉了
所以想要買一個回來換
原本以為是要焊那八腳
但我在找產品的時候發現它腹部也有銀色的物質

商品

商品

如上面的淘寶查到的圖那樣
它那個銀色的東西我要把它用熱風槍吹化焊在板子上嗎?
請問那是什麼東西?
我焊接本來想說用烙鐵或許也可以
如果要熔掉那個的話是不是要用熱風槍了?
謝謝~~

网友A:
EXPOSED PAD
把它想成是做在晶片底部的散熱片..
可以藉由上錫後, 與板子上的銅箔黏合, 得到更好的散熱效果..

用熱風槍會比較好拆/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POSED PAD
把它想成是做在晶片底部的散熱片..
可以藉由上錫後, 與板子上的銅箔黏合, 得到更好的散熱效果. ...

請問風槍設多少度比較好呢
謝謝~~

楼主:
另外我看這個影片
https://youtu.be/qn5WaYQvdaI
他用那種液體助焊劑不知道是哪一種的

我之前買這種的能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風槍設多少度比較好呢
謝謝~~

這個... 牛就不清楚了..
因為.. 牛用的 吹風機型熱風槍 是沒溫度顯示的...

网友:
Thermal pad要用熱風槍才行,這邊沒焊上IC有可能撐不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看這個影片
https://youtu.be/qn5WaYQvdaI
他用那種液體助焊劑不知道是哪一種的

這看起來像假貨559 ,優質的助焊膏很容易就起來了。

學姊的露天賣場,可當型錄使用。將需要的清單私訊學姊

八腳上先加新錫、連錫的話沒關係當作預熱,再同時用熱風槍吹就很容易拆了。

网友:
8隻腳要壓住焊點一隻一隻剪斷ic腳,先用烙鐵處理掉,再用助焊劑或助焊膏塗抹四方開始吹。有錫膏就就塗錫膏,沒錫膏就上一層薄薄的錫,祝你成功!

网友:
一大坨的汗錫直接用烙鐵在加熱頂部, 下面夠熱就自然焊接好了
不用動刀, 臨場常用的簡易方式

楼主:
其實是我朋友的電視
因為有比較遠所以我找了一家在他家附近有在修液晶電視的
問到純焊工200元+芯片30元
就直接請他去找店家處理了
成果如上面的照片~
但它那個輸出3.3V的腳燒爛了還什麼的
聽說現場一直弄不掉
只好飛線到下面的電阻去

謝謝大家的回覆
下次我遇到時再試試大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