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ECO TL4268TRE 液晶電視開機後無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23-10-12):
TECO TL4268TRE 液晶電視開機後無聲無影無背光維修實例

1.型號~TECO TL4268TRE

2.故障情形~開機後綠燈亮但是無聲、無影、無背光,消耗功率8.2W

3.內部機板配置

4.電源板

5.背光驅動板

6.主機板

7.T-CON

8.面板型號

9.OSD SW全部失效先更換新品

10.目視主機板電解電容漏液導致引腳氧化發黑,扭斷所有SMD鋁殼電容發現更多引腳氧化發黑及漏液

11.先用烙鐵清除殘存引腳,再用去漬油洗淨PCB,然後更新所有電解電容OK

12.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A:
想請問要怎麼扭斷SMD電解電容
我之前好像有扭過都會直接把上面的焊盤整個撕下來欸..
最後都是拿烙鐵慢慢地加熱在拆下來
很不好拆 要拆老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請問要怎麼扭斷SMD電解電容
我之前好像有扭過都會直接把上面的焊盤整個撕下來欸..
最後都是拿烙鐵慢慢地 ...

一手一隻烙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請問要怎麼扭斷SMD電解電容
我之前好像有扭過都會直接把上面的焊盤整個撕下來欸..
最後都是拿烙鐵慢慢地 ...

小電容或年代久遠電容,左扭右扭各二下幾乎都會下來。

較大顆電容就多扭幾下,初始扭的角度要小一點這樣幾乎不會損壞線路,總之可以先在廢板上練習才能體會手感。

{n_043:}

网友:
例如 圖10  這種通孔 位於油墨開窗區
漏液最讓我擔心的是滲入通孔 導致潛在危險
待後期出現腐蝕孔銅現象 功能異常時
因前期維修完畢 犯罪現場 擦乾抹淨
一場 捉瞎對決反偵蒐

网友:
恭喜完修
這除了維修技術能力
檢查時還需要相當的細心和耐心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