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SUS VZ249 背光不亮 維修實例

楼主(2023-10-12):
拿到2台 都一樣 背光故障 這系列的應該是通病!都壞背光!
之前一台保內送修ASUS 也是背光壞
拆開重下方翹起要小心!
無意間摸到 微微發燙 VCC供電腳電壓很低2.5V 進入18V經過100電阻剩下2.5V
看到站友提供的IC 腳位圖!原本想改公版背光!找不到ON OFF

MLCC 焊開 電壓恢復
MLCC 測量

完修

网友A:
感謝大大的寶貴分享!
發現背光不亮時就直接把燈條換掉了,殘念白換了!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大大的寶貴分享!
發現背光不亮時就直接把燈條換掉了,殘念白換了! ...

要先判斷!燈條還是高壓板拉 XD

网友:
趕快收起來,真的會當背光燈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