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HF-32VA1主板貼片元件請教

楼主(2023-10-12):
靠近AC IN 保險絲有一顆smd元件燒了,請教手邊有板子的先進幫忙看一下是什麼?

网友A:
比對高清圖的話
是 0805 絲印200 = 20r 電阻

网友B:
估計電流很大,電路上應該有短路根源的零件要先找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對高清圖的話

是 0805 絲印200 = 20r 電阻

感謝熱情支援圖片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計電流很大,電路上應該有短路根源的零件要先找出來。

感謝提醒,不過開關機都正常,只是HDMI無法輸入,要好好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