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 AW-G1060S Zero 單槽洗衣機,在濾網盒發現指甲大的鐵鏽

楼主(2023-10-14):
使用十年的東芝 AW-G1060S Zero單槽洗衣機,在濾網盒內發現指甲大的鐵鏽,這已是兩週以來的第二次了。
是否來自看不到的洗槽底下? 若是,這看來是有嚴重的鏽蝕,快壞了嗎?這種大傢伙拆開看是件大工程,不知是否有人曾經遇過洗衣機掉鐵鏽塊?

网友A:
因為東芝洗衣機~
洗衣桶的底盤是鐵做的~
到最近變頻機種都是鐵做的~
一般都是鋁合金~
鏽成這樣~
應該是拆不下來了~
就算拆下來~還要買得到底盤才行~
就算買到了~也會生鏽~
鐵鏽渣穿在身上應該會很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東芝洗衣機~
洗衣桶的底盤是鐵做的~
到最近變頻機種都是鐵做的~

意味著,我該去看下台洗衣機了嗎?

网友:
我開水龍頭遇過水龍頭、管路的鐵鏽,
你洗衣機濾網盒的鐵鏽,應該是洗衣機上蓋板內掉下的(得拆開上蓋板查看),或者是衣物內掉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