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上路實測Solio外掛水溫控制器與沒裝有多大的差別

楼主(2023-10-15):
今天來作一下有裝外掛水溫控制器與沒有裝,實際上路後的對比
建議有開這台車甚至有水溫困擾的人,仔細的看完整部影片
且不止是Solio這台車,所有只要有水溫不穩定會過高的車子
都應該要改裝上這樣的外掛控制器來取代原本車上的水溫控制模組

网友A:
最好有如此強實作能力,一般是散熱水箱更新改善就比較能穩定水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有如此強實作能力,一般是散熱水箱更新改善就比較能穩定水溫

之前本來也動起換個新水箱的念頭,但一檢查才發現風扇跟水箱前車主在賣給我之前全都換新的上去了
所以問題不在那裡,solio這台車容易抓溫度是非常有名的通病
但影片證明了,問題就在這台車所設定的水溫控制有很大的問題
不然不會只是加了一個外掛控制器,其他什麼都沒換
水溫表現天差地別,完全不一樣..

网友B:
其實痞酷網的會員開Solio 至少有3人,昨天其中一位跟她太太還來我家找我聊天,我倒忘了問他車子有沒有過熱這個問題了。
我比較好奇的是當初Solio 新車時會不會也過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痞酷網的會員開Solio 至少有3人,昨天其中一位跟她太太還來我家找我聊天,我倒忘了問他車子有沒有過熱 ...

其實若沒有像我有裝odb小電腦,光看水溫表,從85度一直到105度,全都顯示在中間
所以根本看不出來,這也是這台車二十年來到現在我實際這樣拍
才找出這台車之所以爬山會抓溫度的真正原因..

有疑問的人,可以去試試,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一台車,水溫不斷在92度到97度間一直來回的跑
然後只是打開一個開關,就讓水溫定溫在90度上下穩定的不再升高水溫
我想破頭,也想不出有什麼方法可以這樣作假拍出影片看到的東西..
影片裡拍時並沒有打開冷氣強制風扇轉動來達成這樣的影片效果
在爬山時,開冷氣,因為負載更大,只會讓水溫升的更快,不可能會有
影片裡所見到的,爬坡途中還能一打開就降到89度這樣的水溫出現.
事實就是證明這台車上面的電腦在水溫控制上有很大的問題
才會一打開外掛取代掉原本上面的電腦控制,馬上有完全不同的結果.

沒有那台小電腦顯示實際水溫,光看水溫表,根本不會發現
等到從中間開始往上時,水溫實際早就破110度,這時發現還來的及
最多再一分鐘到頂就來不及,準備去報廢了.

不信看這支影片,很多solio高溫報廢的人,一直到報廢都不知道原來就是這個原因.

网友B:
早上問了另一位開Solio 的會員,他買的是車齡超過十年的二手車,開了一段時間也是有高溫的問題,不過技師並不是修水箱,而是從引擎下手,修好後至今也有數年未再有此問題,這位會員常跑山上,連常跑山上都沒有問題應該就是修好了。

其實我好奇的是當初新車會不會過熱?這個問題只能要問當初是買新車的Solio 車主或保養廠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上問了另一位開Solio 的會員,他買的是車齡超過十年的二手車,開了一段時間也是有高溫的問題,不過技師並 ...

九成九是換了低溫水規,這個方法也能部份的解決容易拉溫度的問題
但油耗保證會增加的很有感..
不然原廠當初就設計76度開就好,沒必要設計到近90度才開始開啟.
完全不會增加成本的東西,會設計這麼晚才開是有其高深的道理.
且不管是那家的做出來的車子,全都依照這個規則在做車
完全沒有新車一出廠就配低溫水規的..
只有這些老車,因為再怎麼換零件都解決不了
只好換低溫水規,吃油凶點就算了,反正能解決容易高溫的問題比較重要.
我弄的這個,一般保養或改裝店的那些技師
沒有看我怎麼接,是沒那麼好改出來
因為從沒人會去抓水規那裡的溫度來作降溫的依據.
都是抓水箱入水口的溫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九成九是換了低溫水規,這個方法也能部份的解決容易拉溫度的問題
但油耗保證會增加的很有感..
我弄的這個, ...

修理廠有沒有換較低溫節溫器我不知道,不過據會員所描述他的引擎水路那邊卡了很重的水垢(我沒看見不知道如何正確描述),所以他的引擎是花了幾萬元拆下處理的。

我都提到好奇高溫的問題Solio 是不是新車就有?還是要開了多少公里後才有這個問題?還是Solio 過了幾年就這樣?
歡迎有經驗的會員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理廠有沒有換較低溫節溫器我不知道,不過據會員所描述他的引擎水路那邊卡了很重的水垢(我沒看見不知道 ...

在二十年前,根本沒有odb小電腦這種東西出現
當時也很少有人會去特別裝能數字顯示的水溫表
只看車上的那個指針式的水溫表
不管是85度還是105度全都指在同一個中間帶上
所以就算已經開始拉高溫了,也沒人會去發現.
就算現在也都還是這樣,不然怎麼會天天都有solio在報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