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GTX750與GTX650多張顯卡維修分享

楼主(2023-10-16):
因維修時都忘記拍照了,維修完成後才想到要拍照,故照片部分比較少,請各位見諒

1.技嘉 GTX 750 1G GV-N750D5-1GI
量測12v 3.3v 0.9V NVDD MVDD 均無短路
外觀檢查背面有一處劃傷斷線,將該處劃傷補線補漆後,上電檢查所有電壓都有出現
上機檢測正常,燒機測試正常
後續有升級2G顯存,請看此處:GTX750系列修改顯存配置電阻教學分享

2.技嘉 GTX 750 Ti 2G GV-N75TD5-2GI
量測12v 3.3v 0.9V NVDD MVDD 均無短路
外觀檢查無明顯損傷之處,上電檢查所有電壓都有出,但就是不顯示
使用放大鏡仔細檢查,發現一處電阻一腳有氧化痕跡,輕推就掉,該電阻(0歐姆)為GPU的FB_FLLAVDD回授電壓
補上新電阻(0歐姆)
再次上機測試,可以正常顯示,進入系統執行測試都正常

3.技嘉 GTX 650 4G GV-N650D5-4GI
量測12v 3.3v 0.9V NVDD MVDD 均無短路
外觀檢查無明顯損傷之處,上電檢查12v 3.3v 0.9V都有,NVDD與MVDD未出
上電條件12V 3.3V > 0.9V >NVDD > MVDD
檢查核心供電IC(up1605)條件VCC、EN訊號都有,就是不出供電
上網尋找相關案例*註1,找到替代料件(up6210),將IC安裝上去,並把17與18腳間電阻去掉
上電測試NVDD與MVDD均有出現
上機可顯示,執行各項測試都正常

4.MSI GTX 750 Ti 2G N750 Ti Gaming 2GD5/OC
量測12v 3.3v 0.9V NVDD MVDD 均無短路
外觀檢查無明顯損傷之處,但背面多處氧化與掉件
處理氧化與掉件後,在上電檢查所有電壓都有出,一開始可顯示,後來上機都無法顯示
使用MATS檢查,發現B0與B1顯存報錯,將顯存拆下發現有掉點,兩顆都掉了"Vref"點位
換上顯存,上電測試電壓均正常
上機測試可正常顯示,燒機測試都正常,過段時間再測試都沒問題

5.MSI GTX 750 2G N750 Gaming 2GD5/OC
量測12v 3.3v 0.9V NVDD MVDD 均無短路
外觀檢查無明顯損傷之處,背面一樣有多處氧化與部分掉件
處理氧化與掉件後,在上電檢查所有電壓都有出,但無法顯示
使用MATS掃顯存是B0報錯
拆下顯存有掉點,掉了VSS與DQ點位,找顆同型號顯存焊上去
上電測試電壓均正常,可以顯示與燒機測試,但容易在一段時間後突然黑屏
量測0.9V與MVDD都有,NVDD只剩0.3V無法帶動核心
經上網查詢,是PWM電壓調節(up1815*註2)故障了,輸入條件都具備,Vrefout輸出異常,找顆相同型號換上去
再次上機測試,可正常顯示,燒機過程不再突發黑屏

參考來源:
註1. up6210代用up1605-技嘉660TI显卡开机显示器没反应维修
註2. up1815(S74 or S74A)-华硕750TI-2GD5显卡开机不显示,无显存供电维修

附件
uP1605: uP1605.pdf (318.89 KB, 下載次數: 5)
uP6210: UP6210.pdf (868.74 KB, 下載次數: 5)
uP1815: UP1815P.PDF (551.82 KB, 下載次數: 5)

維修分享至此,有任何問題,歡迎提出來一起討論交流

网友A:
請問一下是我的電腦顯示有問題呢?

還是??
為什麼後半段都看不到圖片呢?

只看到這些內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是我的電腦顯示有問題呢?

還是??

我這邊看到都是正常,手機與電腦都有出現
嘗試ctrl + F5 強制刷新頁面,會不會出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是我的電腦顯示有問題呢?

還是??

我常常遇到 這情況  已經麻木
有幾個規律

1. 都在痞酷網遇上
2. 圖片多時  一定遇上丟圖情況
3. 重刷載入  會好一些 但不一定全好    有趨勢 正比於圖片數量
4. 立刻重刷 效果不顯著  隔幾分鐘後   重刷效果較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是我的電腦顯示有問題呢?

還是??

試試看清 DNS

cleanDNS.bat
ipconfig /flushDNS
pause

网友:
種花光世代 現在有昇速活動 昇速加辦光纖到府 下載資料有感 電話詢問看看

网友:
firefox ESR 沒有這個問題發生。

可嘗試用其他瀏覽器測試或開無痕視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試試看清 DNS

cleanDNS.bat

感謝大大~
CLEANDNS後正常了
謝謝您~

网友:
KKP 就是狂
KKP 就是強
KKP 就是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