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視訊盒通用性

楼主(2023-10-18):
買了一間套房,裡面有留下一台東元32吋TL32K4TRE的液晶電視,但居然沒有附視訊盒
沒有視訊盒我就沒辦法接天線看數位電視

查了一下這台電視視訊盒應該是配TS1316TRA1的視訊盒
不過找遍網路沒在賣二手貨,只有賣TS1316TRA的視訊盒,差了尾數少一個1
視訊盒的照片是網路找的,請問我可以買TS1316TRA的視訊盒來替代使用嗎?(才100元+運費)

2023.09.29-6拍TECO東元32吋電視TL32K4TRE(無數位端子)-02.jpg

2023.09.29-6拍TECO東元32吋電視TL32K4TRE(無數位端子)-05.jpg

网友A:
同廠牌只差一碼我猜通用,
這視訊盒應只是阻抗匹配濾波器,

差末碼,小改版,
可能是改layout或零件料號,

一百多元,
搏一搏,單車變摩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廠牌只差一碼我猜通用,
這視訊盒應只是阻抗匹配濾波器,

說的好,就搏一搏好了

剛發現有免運優惠,已下訂購買

网友B:
打電話問原廠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電話問原廠就好

原廠回覆可以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說的好,就搏一搏好了

剛發現有免運優惠,已下訂購買
說的好,就搏一搏好了
剛發現有免運優惠,已下訂購買

好奇是不是能用,已經安裝測試 OK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是不是能用,已經安裝測試 OK了嗎?

已經收到,下次有過去套房才能測試囉

楼主(2023-11-21):
更新一下:
可以使用,但樓層不夠高,室內完全沒訊號,天線要拉到戶外才有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