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 櫻花烘碗機Q-7583XL LED燈組 維修問題

楼主(2023-10-18):
櫻花烘碗機Q-7583XL LED燈組
根據使用經驗幾乎每兩年一過就會故障導致整體變暗
想拉線改裝置外部使用PHILIPS LED T5 4.5W 啟動開關仍使用機體上的開關
這樣一方面減低故障率 一方面容易做故障更換 一方面省電(原機是6W)
請問一下,有人知道這個櫻花烘碗機LED燈接頭,是供電AC 還是DC 是多少電壓的嗎?
這種接頭怎麼稱呼是櫻花特規嗎?

機體供電母頭

機體供電母頭

機體供電母頭

LED燈組+公頭

LED燈組+公頭

LED燈組+公頭

感謝不吝提供線索

网友A:
你看到模組背面的字了嗎... AC110V
來源:蝦皮  (原廠)櫻花牌Sakura烘碗機Q7583;Q7565;Q7580;Q370用LED燈組;黃光
https://shopee.tw/product/587810 ... ylzQ6IaAtXgEALw_wcB

烘碗機LED燈機體供電母頭  換成 支架灯的機體供電接頭  就是了
固定方式取決個人創意與安全意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到模組背面的字了嗎... AC110V
來源:蝦皮  (原廠)櫻花牌Sakura烘碗機Q7583;Q7565;Q7580;Q370用LED燈 ...

感謝提醒
哈哈
實際燈光下幾乎隱形

某個角度才看得見的雷雕

某個角度才看得見的雷雕

某個角度才看得見的雷雕

网友:
請教大大:我櫻花是Q-750舊款商品,還在用傳統13w 的PL燈管,請問怎麼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