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Kingston UV400 SATA座嚴重損毀,更換過程分享

楼主(2023-10-19):
廠牌、型號: Kingston UV400 120GB
故障狀況: SATA座嚴重損毀,信號與電源部分都很慘。

維修過程:

(1)先將SATA信號、電源定義腳位量測是否有異常?! 板上MLCC量測過一遍。

PCB靠近SATA座部分零件使用防焊膠帶隔絕,壞掉座子用一層膠帶黏上避免臭味太嚴重。

(2)烙鐵加新錫到座子的左右兩邊的固定腳和SATA座的引腳,方便之後使用熱風槍操作。

(3)使用故障硬碟壓住PCB,均勻加熱後,使用吸錫線吸走左右兩邊的固定腳,再用鑷子按壓板子,將左右固定腳與PCB分離。

(ˋ4)從這分離點將鑷子插入SATA座與PCB間的縫隙,此時左手依舊拿熱風槍均勻加熱引腳。

再拿另一支鑷子輕搖SATA座,一旦焊錫都融化了,就能順利取下。

將PCB引腳上的殘錫稍微去除,不需要使用吸錫線,方便之後重工回焊。

(5)找顆報廢HDD,將SATA座的塑料件貼上兩層防焊膠帶。

再來就是跟(2)一樣步驟,鑷子輕搖就能取下。

將SATA座引腳整理除錫,對照舊的SATA座,使用斜口鉗剪斷不要的塑料部分。
由於原引腳與HDD的引腳不同,所以焊完後預期會凸出一些,還有SATA座上一塊干涉到外殼鎖回需要修整。

(6)至此已經完修,進系統看前使用者的資料都還在。

也難怪大廠會將使用過的SSD、HDD都打洞,避免有能力者的重工造成資料外流。

塑料件部份處理過程很粗糙,拿來自用當測試碟。

感謝收看小弟拙作,歡迎切磋討論~

補充內容 (2023-10-20 01:44 AM):
缺少左右固定腳可以使用熱熔膠固定強化插拔剛性。

補充內容 (2024-2-11 12:02 PM):
120GB 八顆,顆粒型號 ft16b08uct-0f

网友A:
之前回收場 看到一顆 金士頓的 跟大大這顆很像!
!原本想買 !XD 想說座都爛了 也沒備料 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回收場 看到一顆 金士頓的 跟大大這顆很像!
!原本想買 !XD 想說座都爛了 也沒備料 XD! ...

有收有機會~座子爛不要緊,找顆報廢硬碟一起帶回去。

一個SATA座子也不便宜,學姊賣場賣25元/pcs

萬一SSD FLASH有壞的,還能DIY自己量產隨身碟。

要先核對主控與FLASH之間的相容度。

网友B:
--
前年在某知名二手3C買了一台 i5 八代零件機,

通常他們家的筆電都是好的,且筆電來源可能都是一些企業

殊不知打開一看....BIOS被暴力拔掉,上面還有劃痕

不是很常在維修,故沒有顯微鏡、也沒有綠油,非常克難的焊接了許久

一個PAD都沒留,導致 BIOS IC 無法固定也是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
上一年在某知名二手3C買了一台 i5 八代零件機,

先重建PAD與接線、固化絕緣、再刮除固化膠露出BIOS PAD部分。

跟顯存補點來說,算比較簡單。

縫縫補補又三年~

on-board RAM...

网友:
拆連結器方法有很多種,剪針,拔針,小錫爐錫+錫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