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ReptiPro 6000 小型爬蟲類、烏龜孵蛋器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23-10-20):
ReptiPro 6000 小型爬蟲類、烏龜孵蛋器故障維修實例

1.型號~ReptiPro 6000

2.故障情形~
a.可設定最低溫5°C,消耗功率約46W,但是實測溫度毫無變化

b.可設定最高溫60°C,消耗功率約46W,但是實測溫度毫無變化

c.設定完成後溫度顯示永遠是65°C,但是實測溫度永遠是室溫

3.孵化室內散熱片與循環扇

4.左邊小黑豆是溫度感測器(NTC~負溫度係數電阻器)

5.拆後蓋可見內部機構

6.電源板

7.控制板

8.TEC1-12705 半導體製冷片,簡易測試製冷、製熱功能正常
  Ps~很多拍賣網頁說有印字面是冷面(製冷面),偏偏這片就是特例(可能是印錯下腳料),害我裝錯測試時溫度變化剛好相反。

9.懷疑 NTC 故障直接拔下,溫度顯示馬上變 --C 無顯示數值

10.實測 NTC 阻值約2K,根據維修除濕機、冷氣機的經驗應該是壞掉了,標準品大部分用10K NTC

11.找一條除濕機用 NTC 更換OK

12.測試時發現內部照明LED不會亮

13.LED拆下檢測有一顆短路(4顆並聯故全不亮),更換備品OK

14.組裝實測降溫至15°C時(降溫實在太慢/省略最低溫5°C),會自動控溫於設定值

15.實測升溫至55°C時(升溫比降溫稍快一點/省略最高溫60°C),會自動控溫於設定值

网友A:
好特別的設備,請問加熱是反轉製冷片電流還是另有加熱器

還有這台有沒有限制孵出後多久內要移出孵化器,因為室內燈是藍色的

爬蟲類如果不常曬太陽要補照紫外光,否則會維他命D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特別的設備,請問加熱是反轉製冷片電流還是另有加熱器

還有這台有沒有限制孵出後多久內要移出孵化器,因 ...

加熱、製冷由MCU根據NTC感測溫度進行控制。

這台是工廠老闆用來孵化烏龜蛋用的我不會用,照明燈隨時可關。

不知道,只知道烏龜蛋孵化溫度約27~28度C。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熱、製冷由MCU根據NTC感測溫度進行控制。

這台是工廠老闆用來孵化烏龜蛋用的我不會用,照明燈隨時可關 ...

加熱、製冷由MCU根據NTC感測溫度進行控制,所以需要加熱時就反轉製冷片電流產熱嗎

爬蟲類除了部分恐龍,現存者幾乎都是變溫動物,所以孵化溫度不能太高

孵小雞就是37度,雞的孵化器電路比較簡單,不過模擬實際過程多了轉蛋馬達,而且需要保持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