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ECO TL4200TRE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23-10-20):
TECO TL4200TRE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實例

1.型號~TECO TL4200TRE

2.故障情形~有聲無影有背光

3.內部照

4.電源/主板/LED驅動三合一板

5.測量面板位址板(R) VGH電壓為0,表示電路有零件短路

6.先拆下面板右側排線測試

7.再開機查看左邊有畫面了

8.檢測面板右側位址板 MLCC CD21低阻抗(故障)

9.更換備品(10uF/25V)後電路恢復正常

10.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真是佩服wet前輩的維修實例,不藏私說明又詳細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
看到這樣都快放棄了!WET大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