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bm6675的me檔案,別的文有,但我積分不夠

楼主(2023-10-22):
之前我用BIOS內部的更新後出現問題,更新之後無法進入BIOS,
並且偶爾開基會變成必須進入BIOS得介面,但就如上面提到的無法進入
加上我想到自己有兩張一樣的主機板,購買了ch341a燒錄器打算自己重刷BIOS
但因為經驗不足加上搜尋資料考慮不周,沒有保留ME的檔案導致現在無法開機
在這裡求一下ME的檔案,刷進去應該就可以了
我在別的問有找到檔案,但我積分不夠無法下載,麻煩各位幫忙了

文:https://bbs.pigoo.com/thread-76312-1-1.html

以下附上主機板圖片:

補充內容 (2023-10-22 11:10 AM):
感謝獅子魚大的審核和幫忙,我有請求存取權了,再麻煩您通過了,因為我沒辦法私訊就打在這裡了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的審核和幫忙,我有請求存取了,再麻煩您通過了,因為我沒辦法私訊就打在這裡

楼主:
請問有人認識獅子魚大大嗎,他審核我的文過後馬上就有幫我上傳me檔案到google雲端了,但我沒有存取權限,希望有人能幫我轉達一下,我積分不夠無法使用私訊功能

网友A:
你是需要這個檔案?

https://www.swisstransfer.com/d/bfe87767-f667-4f96-b3aa-d21c28ac4c12

This link expires on 2023/11/21 at 16: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需要這個檔案?

是的,感謝您的幫忙,我的主機板躺著好幾天了,看來有機回復活了,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有人認識獅子魚大大嗎,他審核我的文過後馬上就有幫我上傳me檔案到google雲端了,但我沒有存取權限,希 ...

很抱歉沒注意存取權4樓也有檔案

楼主:
感謝兩位大大的幫忙,我的兩張主機板都成功復活了,他們要繼續服役一段時間了

楼主:
請問我目前發現網路孔無法使用,爬文發現您之前有在別的文下面留言需要分離BIOS的ME部分再刷進去,不知道我目前這個壞掉的情況使用機上的BIOS分離出來的ME是否會是能夠正常使用的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我目前發現網路孔無法使用,爬文發現您之前有在別的文下面留言需要分離BIOS的ME部分再刷進去,不知道我 ...

你也可以把你壞掉的ME傳上來 MAC 12碼 如方便也打上來

1.製作啟動USB並解壓縮I219MAC工具。
2.點選MAC.bat(右鍵編輯),寫入正確的MAC位址並儲存檔案。
3.將這四個檔案複製到啟動USB磁碟中,在DOS下執行MAC.BAT試試。

I219MAC (1).zip (1.39 MB, 下載次數: 8)

楼主:
目前積分不夠,沒辦法上傳檔案或是連結,所以沒辦法丟me上來
MAC位址:02:50:1b:f2:9e:b4

請問我mac用的是windows設定那邊抓的OK嗎?
另外我兩台電腦刷的都是您給的那個me
目前兩台都是壞的,請問我有需要把兩個壞掉的me放上來嗎?
還有您說的mac程式是需要丟到兩台電腦上分開執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積分不夠,沒辦法上傳檔案或是連結,所以沒辦法丟me上來
MAC位址:02:50:1b:f2:9e:b4

兩台最好要分開刷 主板上面都有MAC碼
照上面操作

我沒用過不知下面方法對不對
還是你要在WINX64刷

管理員運行命令提示符-運行install-運行EEUPDATEW64e.exe

1.管理員權限運行CMD 運行install.cmd 安裝驅動

2.然後進入EEUPDATEW64e.exe所在目錄下執行EEUPDATEW64e.exe

3.備份網卡

4.改寫MAC地址

楼主:
我有去搜尋一些關於mac的資訊,
但不知道是否和我的這張是二手的板子或因為他是套裝機的板子等等的原因
他不像是我手邊的其他板子一樣有一張貼紙直接寫出mac的部分
他在我其他板子貼mac碼貼紙的部分只有一個9碼的手寫貼紙,這個9碼搜尋過後也沒有結果(GSM050334)
也再次感謝您的幫忙,您給我的資訊其他地方都沒有見過,我這幾天努力會點有用的回文,趕快讓我的積分足夠後再嘗試看看您的方法,感謝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去搜尋一些關於mac的資訊,
但不知道是否和我的這張是二手的板子或因為他是套裝機的板子等等的原因
他 ...

你的作業系統版本
也可將你的檔案放在外部空間打上網址
那你MAC碼怎麼查的
既然查得到就不是BIOS問題
去官網抓驅動重新安裝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作業系統版本
也可將你的檔案放在外部空間打上網址
那你MAC碼怎麼查的

08:60:6e:43:ef:08
mac應該是這個才對
我系統用的是win10
可以抓mac是因為這張板子(只有其中一張)曾經有開機在我的系統上運行過,所以有紀錄乙太網路的mac
因為其他的網卡都是Realtek而這張板子用的是intel(嘗試下載驅動的時候是INTE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作業系統版本
也可將你的檔案放在外部空間打上網址
那你MAC碼怎麼查的

我一開始是把我的me檔案上傳的google雲端後複製分享的網址貼過來
但他說我沒有權限貼URL的網址,所以我就沒有放上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作業系統版本
也可將你的檔案放在外部空間打上網址
那你MAC碼怎麼查的

請問還有甚麼方法可以拿到正確的mac嗎?
我自己查詢資訊基本上都是windows內部的
用英文查目前也只有多看到關於主機板貼紙上的而已
感謝您一直不厭其煩地回復我,如果沒有您回覆我真的完全無法理解遇到什麼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還有甚麼方法可以拿到正確的mac嗎?
我自己查詢資訊基本上都是windows內部的
用英文查目前也只有多看 ...

你現在應該可以下載檔案了
上面程式是INTEL專用的
MAC 貼紙有的在24PIN電源那

网友:
我也是新人入場兩天,積分也不夠,努力水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