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使用UEFI Tool嘗試分離ME失敗。

楼主(2023-10-22):
我按照版上獅子魚大的教學使用UEFI Tool打算分離出BM6675的ME檔案,
但不論試了幾次都無法像教學那樣直接跳出ME檔,想請問有人知道這是甚麼問題和如何解決嗎?

圖片:

另外想請獅子魚看到這篇文的話,如果方便請開一夏GOOGLE雲端的權限給我,
感謝您幫忙

网友:
你從官網下載的只有BIOS部分不包括ME

楼主:
原來如此,這樣我理解您說的工廠版BIOS是甚麼意思了,應該就是需要主機板上的BIOS才能成功對吧?
那請問如果是刷壞的BIOS也會有嗎?
或是像我這樣測試到一半me突然壞掉的情況,不知道是否也能從BIOS裡面抓出好的me?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這樣我理解您說的工廠版BIOS是甚麼意思了,應該就是需要主機板上的BIOS才能成功對吧?
那請問如果 ...

盡量使用原機備份的修改比較不會有問題
刷壞的要看是哪一部分 因為要確認ME的版本 BIOS的部分可從官網下載

楼主:
請問我目前發現網路孔無法使用,爬文發現您之前有在別的文下面留言需要分離BIOS的ME部分再刷進去,不知道我目前這個壞掉的情況使用機上的BIOS分離出來的ME是否會是能夠正常使用的ㄋ?

网友:
雖然不知道如何幫助你,只能回帖疑似已閱讀

网友:
沒用過此類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