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50iz7500 開機紅燈變藍,但沒畫面

楼主(2023-10-22):
如題,想請問BENQ 50iz7500 開機紅燈變藍燈,畫面有亮一下隨即變黑.就一直沒畫面
是不是有可能換主機板就好,還是有其它問題呢

補充內容 (2023-10-23 01:34 AM):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 ... view?usp=share_link

网友:
LED燈條壞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539-1-1.html
別的機種換燈條~參考看看~
小心弄破面版了~

网友:
沒圖,這篇會不會直接入回收了

网友:
抱歉~~
影片太短了~沒看到背光之後有沒有暗掉~
您這背光有一直亮~
那就不是 LED 壞了~
面版壞的機率一半~
其它的一半可能是主板 或 邏輯板~

网友:
亮一下再變黑感覺是保護了,
大概跟電源比較有關,
譬如 LED 燈條壞了,電流不對,電源也會跳保護,
LED 燈條如果散熱不良,久了常常會壞,
可以上網查查這款有沒有其他相同案例

网友:
拆了他拆了他拆了他

您會看到新天地

楼主:
謝謝各位高手指教.到時找人看能維修

网友A:
這台我有修過...韌體更新可以了~

https://www.benq.com/zh-tw/suppo ... oftware-driver.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台我有修過...韌體更新可以了~

https://www.benq.com/zh-tw/support/downloads-faq/products/tv/50iz750 ...

請教:看不到畫面怎樣更新?
正常要看到畫面到目錄裡找更新,插US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教:看不到畫面怎樣更新?
正常要看到畫面到目錄裡找更新,插USB

你那個要強制更新...
印象中是拔掉插頭
插好usb隨身碟
插上插頭
按電源鍵
馬上按住"音量+"鍵不放

當跑出橫條時才能放開"音量+"鍵

時間約6-8分鐘...
中途不能斷電 USB碟要用fat32模式

跑完就會重開機看到benq Logo 了

网友:
描寫的內容太小了,無法推理,有很多可能

网友:
裡面有高壓電,需要專業的人才能拆開維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個要強制更新...
印象中是拔掉插頭
插好usb隨身碟

謝謝您答案
但看不到畫面~怎麼知道要按+鍵跟何時放開+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