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阿達不達改電壓

楼主(2023-10-23):
朋友需要一個14.85V 3A的阿達不達,但是手上只有筆電20V的,想要我幫它改,雖然他不會改電壓,但是他的開殼技術好的沒話說,開的很漂亮,而且先開好再拿過來,改好他再自己封回去。

要改電壓都是從取樣電路這邊開始,這種電源電路很多都是用TL431,不過這個Adapter 是使用ST DAS001,查規格表是TSM103W。

看到內部那個像TL431 的符號,再放大它的2,3,4腳就知道要動那裡了。

確認目前是20V沒問題。

第4腳是接地,第3腳是基準電壓的輸出(Vref),第2腳就是接取樣電阻的分壓了。
對照上圖跑下線路可知那個1652(16.5KΩ)一端接第2腳,一端接20V輸出正極,我們稱它是R1。
R61、R62分別是4421(4.42KΩ)跟4871(4.87KΩ),這兩支是並聯的,所以阻值是2.37KΩ,我們稱它是R2。

Vout=Vref(1+R1/R2)

Vref 是2.5V,先驗證一下。

沒錯是約20V,我們就改R1 好了,我並聯一個33KΩ在R1上,這樣總阻值是11KΩ。

雖然電壓不夠但經驗還是要以實測為主,或者再試看看把33KΩ 換39KΩ 或許更接近。

在3A 負載下是14.45V,這樣就差不多了,要並到剛好14.85V 要很多組合去試。

网友A:
這規格好像是apple在用的

网友B:
"這樣就差不多了,要並到剛好14.85V 要很多組合去試"
有現成電子負載可驗證輸出了   (電壓/電流/功率)
加上船長的金頭腦,估算出概略 R1 ,R2 對應關係
要目標值輸出電壓,不用很多組合去試啦 !

只要到學姐庫房中先借用一下
再稍加調試驗證一下,就可省點時間達到目標值

网友C:
這種上下分壓電阻數值都很刁鑽。

要自己去湊到合適的阻值,也要看有沒有現成的料件可以匹配。

网友D:
多謝指導,原來這種電源供應器可以這樣改電壓

网友:
懶得拿計算機的話,推薦一個線上分壓電阻計算機
https://www.eeworld.com.cn/tools/dianzufenya.html

网友:
我是用一頭探棒,一頭鱷魚夾,兩條連接導線,兩個鱷魚夾夾電阻,再用探棒去並聯線路上的R1或R2,覺得也蠻快的,可能剛好運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規格好像是apple在用的

果然是內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就差不多了,要並到剛好14.85V 要很多組合去試"

有現成電子負載可驗證輸出了   (電壓/電流/功率)

真的要湊到14.85V 要有點運氣,但是花太多時間在這個點也不實際。

用可變電阻來試不是不行,但是只能知道用那個電阻值最接近,最後還是要用電阻代替。

一般小於0603的SMD 電阻就不印字了,0603大小等同1.6*0.8mm,這個大小的零件即使用珠寶放大鏡我都無法目視,只能用電子顯微鏡才能辨視。

對我來說這麼小的焊點才是最困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謝指導,原來這種電源供應器可以這樣改電壓

範圍太大也是不行的,畢竟它也受開關變壓器匝數的限制,而有的也有電壓過壓、欠壓保護電路,它們也要一併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上下分壓電阻數值都很刁鑽。

要自己去湊到合適的阻值,也要看有沒有現成的料件可以匹配。 ...

是啊!計算歸計算,這兩個電阻的阻值最後還是得依實際情況拼拼湊湊來的,就算是原本的20V 試問誰的手上常備16.5KΩ、4.42KΩ、4.87KΩ 電阻呢?

网友:
這個電路板上變壓器接腳
二次輸出引腳看來似乎是飛線#1 和#2
#2 又沒直通 濾波電容Adapter輸出線
看了看#3#2 有對稍大引腳的零件

想起TSM103W 除了TL431等效OPA#A電路 還額外一組 OPA#B
推估下來 #3#2 有對稍大引腳的零件 是作為電流取樣
其與OPA#B 作為過電流保護

网友:
看來很多人都不想給蘋果賺那個電源的錢, 除了白白小塊點, 真的就是普通充滿電就行

楼主:
▼真的是強迫症上身,在眾多廢板上尋找,終於找到一個39KΩ上去並看看?

16.5KΩ並聯39KΩ大約是11.595KΩ,試算如下︰

▼14.78V,距離14.85V 又接近一些了。

▼不玩了!眼睛看到脫窗了,底下補片耐熱膠片完工。

网友B:
隨機看的類似改裝 - 油管影片

如何把12V改成18V电源,431反馈电路 改取样电阻 及如何计算阻值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nvCn6cDdfI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隨機看的類似改裝 - 油管影片

如何把12V改成18V电源,431反馈电路 改取样电阻 及如何计算阻值

其實學電子的人都會算,只是算出來的結果跟實際數值會有誤差,再加上市面上也不一定有我們算出的阻值電阻,我就是因為不想動R61、R62(也就是4421(4.42KΩ)跟4871(4.87KΩ)),所以只能對16.5KΩ拼湊。

网友:
真的是又學到了    活到老學到老~~

网友E:
不好意思, 想請教各位前輩, 不明白為什麼採用這種 14.85V ? 直接 15v 不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 想請教各位前輩, 不明白為什麼採用這種 14.85V ? 直接 15v 不行嗎?

我雖然沒有試過,但是一定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雖然沒有試過,但是一定可以。

wish 大, 不好意思, 我沒有表達清楚, 我想表達的是原廠為什麼不使用 15V , 而使用 14.85v ?? 是否有什麼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sh 大, 不好意思, 我沒有表達清楚, 我想表達的是原廠為什麼不使用 15V , 而使用 14.85v ?? 是否有什麼 ...

為什麼不直接用15V 我不知道,或許只是要跟其它不同。
像筆電阿達不達有的是18V,有的是18.5V,有的是19V,也有19.5V跟20V都有,其實這幾種電壓只要DC 插頭相同都能通用。

网友F:
插頭也要改吧

這改過的電源很危險,被不知情的人用了會燒壞東西

這種PWM電源芯片改電壓簡單,遠古那種調節功率管的反饋的就很燒腦

還是不建議改電源,這個操作不穩妥,涉及好多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插頭也要改吧

這改過的電源很危險,被不知情的人用了會燒壞東西

老爺,您多慮了,經驗、知識傳承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插頭也要改吧

這改過的電源很危險,被不知情的人用了會燒壞東西

你這一篇總共只有四句話,一篇就能說完你發四篇回復,這次我把四篇合成一篇,其餘三篇刪除,下次請勿再造成管理人員困擾。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這一篇總共只有四句話,一篇就能說完你發四篇回復,這次我把四篇合成一篇,其餘三篇刪除,下次請勿再造 ...

這裡九句分九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156-1-1.html

這裡六句分六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99-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裡九句分九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156-1-1.html

處理完清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