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TL-65A200 久開關機後就無法開啟

楼主(2023-10-24):
請教各位前輩,

我有台奇美TL-65A200,目前情況大約是使用幾個小時關機後,再開機就無法開啟了。
要【拔插頭】然後休息約30分鐘以上再開就可以打開。

想跟各位前輩請教,這應該往哪方面著手測量?煩請指點迷津。感恩!!

网友A:
先測電路板上的電壓吧!
電源板(基本電壓/待機電壓/開機輸出電壓)
主機板(待機電壓/各降壓IC電壓/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測電路板上的電壓吧!
電源板(基本電壓/待機電壓/開機輸出電壓)
主機板(待機電壓/各降壓IC電壓/等...) ...

拆開測試電源板(基本電壓/待機電壓/開機輸出電壓)都正常,裝回去一開始正常用一陣子又出現問題了

网友B:
如果拆開後蓋測試,然後用風扇狂吹基板呢?是否故障就不產生?

网友:
清除灰塵,洗乾淨,晾乾主機板,這是我全部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拆開後蓋測試,然後用風扇狂吹基板呢?是否故障就不產生?

測試故障時用風扇狂吹本來要半小時以上才開的起來~變成大約吹兩三分鐘拔插頭重開就可以開啟,
但馬上關閉後不拔插頭重開是無法開啟,一定要開著風扇拔插頭重開 才可以........這到底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試故障時用風扇狂吹本來要半小時以上才開的起來~變成大約吹兩三分鐘拔插頭重開就可以開啟,
但馬上關 ...

我是說關機後,拆開機背蓋,用風扇吹基板,再開機,若機器運作正常,就一直測試下去,風扇也不關,看何時才又故障?

网友C:
TL-65A200 跟飛利浦 65PFH55250應該是同款機。
類似問題已經有維修實例可以參考了:
https://kawasaki000.pixnet.net/blog/post/219637973

网友:
引用 网友C:
TL-65A200 跟飛利浦 65PFH55250應該是同款機。
類似問題已經有維修實例可以參考了:
https://kawasaki000.pi ...

難得他講到這麼細,還把pwm ic都帶出來,以往都是低空掠過大概提一下出問題在哪塊板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65A200 跟飛利浦 65PFH55250應該是同款機。
類似問題已經有維修實例可以參考了:
https://kawasaki000.pi ...

感謝~我來用我三角貓功夫檢測看看,看能否找到病因。